想设计一个12864显示从别的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 类似于串口调试助手一样

楼主(2019-08-25):
已知A单片机数据的波特率 想通过89C52单片机(单片机B)做个程序驱动12846液晶来显示从单片机A接收过来的数据 就像在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数据一样 只不过是波特率固定  求给个方向或者例程  或者大体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无线行不行?或者甲乙机串行口通信

只是想用液晶屏代替手机或者PC端的串口软件 液晶屏看起来方便些

网友C:
直接和发送数据的单片机的一组io口连接起来,再用一个io口探测是否有数据发送。例如p1.1口低电平就代表有数据需要显示.

网友B:
用无线行不行?或者甲乙机串行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