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燃烧(甚至爆炸)的可燃物是什么?

楼主(2019-08-25):
各种原因引起的锂电池起火燃烧甚至爆炸,和充入的电能变成热有直接关系,但没有可燃物也只是温度升高。可燃物是不是活泼金属锂?是主要的可燃物?

网友A:
电池的一般以锰酸锂(LiMn2O4)、磷酸铁锂(LiFePO4)、镍钴锂为正极材料
负极则是石墨等材料 温度够高应该是会烧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一般以锰酸锂(LiMn2O4)、磷酸铁锂(LiFePO4)、镍钴锂为正极材料
负极则是石墨等材料 温度够高应该是 ...

可燃物是什么?

网友B:
聚合物锂电池受热会有气体析出,气体中可能含有氢;塑料薄膜封装者会膨胀;智能手机大功率电池多为此类。因此,要注意避免高温环境及过度充放电(特指电流过大)、一边充电一边使用。当电池包内的气体膨胀过度会冲破薄膜产生爆炸,气体中的氢为可燃物,与一定比例的氧混合就形成爆鸣气。

网友B:
当然,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膨胀后也不是不能用,只是气体的析出导致聚合物成分发生变化,成为气体析出的是聚合物的主要有效成分,此时电池的充放电效率显著降低,但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你会看到电池会神奇地逐步恢复的:气体会恢复到回到膨胀前的电解质离子状态、体积回缩到膨胀前。一次偶然的太阳能充电,环境温度使被充电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经历了前述的整个过程。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尽量避免避免高温环境及过度充放电(特指电流过大)、一边用交流充电一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膨胀后也不是不能用,只是气体的析出导致聚合物成分发生变化,成为气体析出的是聚合 ...

谢谢!“体积回缩到膨胀前”----还能回缩到膨胀前吗?我观察了5个膨胀的2个多月了没见回缩(铁锂电池)。
另外产生可燃气体氢气的原理是什么?氢气可是很危险的!
再有,充电中使用手机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其危害是什么?请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体积回缩到膨胀前”----还能回缩到膨胀前吗?我观察了5个膨胀的2个多月了没见回缩(铁锂电池)。 ...

楼主是搞材料的吗
你观察锂电池恢复原状是把它放在哪个环境的?
既然你想探究锂电池里的可燃物,你应该先了解里面的成分和可能的化学反应啊,如果你想让它恢复,至少应该了解要恢复时的外界环境啊,比如高温还是低温一类的

网友B:
锂电池的种类有很多种,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只是其中一种,结构与电解电容类似,镍带为两极引线,含有锂离子电解质的聚合物薄膜(塑料薄膜)多层缠绕,充放致使电解质被电离,正负电荷分别聚集于正负极,放电则由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而正负电荷流向与自身极性向反的电极,被电离的电解质恢复准备下一次充电被电离,这是从铅酸蓄电池未来任何可充电电池的原理和组成材料性质不变的。变得是电解质材质,锂离子是H+的替带物但无论如何H+多少都会存在,无论怎样替代小分子量物质的易燃是其化学活性的体现。我遇到只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铁锂电池者应是电解质具有铁离子,相对于聚合物锂离子电解质应更稳定。
      充电中使用手机确实是个很普遍的现象,用交流充电器边充电边长时间使用而出问题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其危害理由很简单:单充电而不使用时,大电流充电时间短,发热少,对电池以及电路影响有限;用交流充电器边充电边使用,对应充电电路来说就是电池一直充不到设定的大小电流转换廓值,一直持续大电流充电,温度升高,如此使用时我们软管手持手机,会感觉到,怕就怕温水煮蛤蟆。按说手机有过热保护电路会关断充电待温度降低再开,但久而久之,电路受影响而功能失效......当因此而产生短路等类似问题时,交流充电器允许通过的电能全部释放于手机,单其内部,刚说过的电池只是组成手机的诸多化学材料之一.........交流充电器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悍,从标准USB 500MA到现在的花样繁多的2A3A的快充等,沿着此思路去尽情的想,危害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也许充电中使用手机已经成为习惯,也尽量使用便携电池组边充边用,一来此时电流大约200mA左右,二者,即使出现问题所承受的能量冲击,不过是便携电池组的量而已。一定要避免用交流充电器充电中使用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种类有很多种,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只是其中一种,结构与电解电容类似,镍带为两极引线,含有锂离子电 ...

看视频时的手机电池放电电流能有多大?我估计会有350毫安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种类有很多种,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只是其中一种,结构与电解电容类似,镍带为两极引线,含有锂离子电 ...

充电中使用手机一般应该对手机电池影响不大吧?可能造成充电器输出电流过大而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搞材料的吗
你观察锂电池恢复原状是把它放在哪个环境的?
既然你想探究锂电池里的可燃物, ...

锂钠钾属于同一类活泼金属(锂活动性稍差)钠(非钠离子)和水反应非常剧烈放热反应,锂电池里的锂是什么状态?(原子?离子?)

网友D:
严格说是锂离子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D:
严格说是锂离子

锂离子就没有可燃性了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锂离子就没有可燃性了呀?

十磅铁锤猛砸或用火烧看它怎样

网友F:
锂电池内的有机电解液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