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例程

楼主:
#include "all.h"

uchar xdata W25X16_Write_Buffer[256];//写入的数据
uchar xdata W25X16_Read_Buffer[256];//读出的数据
////发送数据
//uchar SPI_Flash_Send_Byte(uchar dat)
//{
// while(!(SPI_DIO&0x02));//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SPI_SR=TXE位
//         Flash_DO=dat;//将发送的数据送到数据寄存器
//  while(!(SPI_DIO&0x01));//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SPI_SR=RXNE位
//                return SPI_DR;
//}

//向W25X16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PI_Flash_Send_Reg(uchar dat)
{
uchar idata i;
        _nop_();
        _nop_();
        Flash_SCLK=1;
        _nop_();
                _nop_();
        for(i=0;i<8;i++)
        {
         Flash_SCLK=0;
                _nop_();
                _nop_();
        Flash_DIO=(bit)(dat&0x80);//先传送高位
                _nop_();
                _nop_();
        Flash_SCLK=1;//上升沿输入数据
                _nop_();
                _nop_();
                dat<<=1;
        }
}

//向W25X16读一个字节
uchar SPI_Flash_Read_Data()
{
uchar idata i;
uchar idata dat;
        _nop_();
                _nop_();
        Flash_SCLK=1;
//        _NOP_();
//        _NOP_();
        for(i=0,dat=0;i<8;i++)
        {
         Flash_SCLK=0;
                _nop_();
                _nop_();
                dat<<=1;//高位
        if(Flash_DO)//如果高位为1
                dat|=0x01;
        Flash_SCLK=1;//一个上升沿读一次
                _nop_();
                _nop_();
        }
        return dat;
}

//1、写使能
void SPI_Flash_Write_Enable()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SPI_Flash_Send_Reg(0x06);//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2.写禁止指令
//void SPI_Flash_Write_Forbid()
//{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        SPI_Flash_Send_Reg(0x04);//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3.读状态寄存器//测试擦除是否完成
void SPI_Flash_Read_Status()
{
        uchar Flash_statue=0;//状态寄存器值变量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SPI_Flash_Send_Reg(0x05);//
        do
        {
        //Flash_statue=SPI_Send_byte(0xff);//
                Flash_statue=SPI_Flash_Read_Data();//
        }
        while(Flash_statue&0x01);//等待芯片非忙绿状态

  Flash_CS=1;  //拉高不选中芯片

}

////4.写状态寄存器指令
//void SPI_Flash_Write_Status()
//{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        SPI_Flash_Write_Enable();//使能
//        SPI_Flash_Send_Reg(0x01);//
//        SPI_Flash_Send_Reg(0x00);//写入状态的数据
//        //通过写入的状态的值可以把芯片的部分或全部设置成只读
//        //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5.读数据指令
void SPI_Flash_Read_Byte(uchar *pBuffer,ulong ReadAddr,uint NumRead)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SPI_Flash_Send_Reg(0x03);//
        //24位地址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0000)>>16);//先发送高8位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00)>>8);//再发送中间8位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低8位

        while(NumRead--)
        {
         *pBuffer=SPI_Flash_Read_Data();//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pBuffer++;//指向下一个要读取的地址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6.快速读数据指令
//void SPI_Flash_Fast_Read_Data(uchar *pBuffer,ulong *ReadAddr,uint NumRead)
//{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        SPI_Flash_Send_Reg(0x0B);//
//
//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0000)>>16);先发送高8位
//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00)>>8);再发送中间8位
//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低8位
//
//        SPI_Flash_Send_Reg(0xff);//等待8个时钟
//
//        while(NumRead--)
//        {
//         *pBuffer=SPI_Flash_Read_Data();//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                pBuffer++;//指向下一个要读取的地址
//        }
//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7.快速读双输出数据指令
////双读数据的读取函数
//uchar SPI_Flash_Fast_Read_Data()
//{
//        uchar idata i;
//  uchar idata dat=0;
//
//        //双读
//        for(i=0;i<4;i++)
//        {
//                //读取DO 的数据
//         Flash_SCLK=1;
//        _NOP_();
//        _NOP_();
//                dat<<=1;//高位
//        if(Flash_DO)//如果高位为1
//                dat|=0x01;
//        Flash_SCLK=0;//下降沿
//                _NOP_();
//        _NOP_();
//        //读取DIO的数据
//                dat<<=1;//高位
//        if(Flash_DIO)//如果高位为1
//                dat|=0x01;
//        Flash_SCLK=1;//上升沿
//                _NOP_();
//        _NOP_();
//        }
//}
//void SPI_Flash_Fast_Two_Read_Data(uchar *pBuffer,ulong *ReadAddr,uint NumRead)
//{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        SPI_Flash_Send_Reg(0x3B);//
//
//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0000)>>16);先发送高8位
//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00)>>8);再发送中间8位
//        SPI_Flash_Send_Reg(ReadAddr&0xff);低8位
//
//        SPI_Flash_Send_Reg(0xff);//等待8个时钟

//        while(NumRead--)
//        {
//         *pBuffer=SPI_Flash_Fast_Read_Data();//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                pBuffer++;//指向下一个要读取的地址
//        }
//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8.页编程指令
void SPI_Flash_Write_Page(uchar *pBuffer,ulong WriteAddr,uint NumWrite)
{
        SPI_Flash_Write_Enable();//先使能对芯片的操作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SPI_Flash_Send_Reg(0x02);//

        SPI_Flash_Send_Reg((WriteAddr&0xff0000)>>16);//先发送高8位
        SPI_Flash_Send_Reg((WriteAddr&0xff00)>>8);//再发送中间8位
        SPI_Flash_Send_Reg(WriteAddr&0xff);//低8位

        while(NumWrite--)
        {
         SPI_Flash_Send_Reg(*pBuffer);//发送欲写入flash的数据
                pBuffer++;//指向下一个要写入的地址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SPI_Flash_Read_Status();//等待写操作结束
}

////页地址不对齐
//void SPI_Flash_Write_Addr(uchar *pBuffer,ulong WriteAddr,uint NumWrite)
//{
// uchar Numofpage=0,Numofsingle=0,addr=0,count=0,time=0;//剩下的
//        addr=WriteAddr%256;//判断要写入的地址是否页对齐
//        count=256-addr;//剩下的地址
//        Numofpage=NumWrite/256;//一共写多少整页
//        Numofsingle=NumWrite%256;//还剩多少字节
//
//        if(addr==0)//判断写入的地址是否页对齐
//        {
//          if(Numofpage===0)//如果只需写一页
//                {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NumWrite);
//                }
//                else//不止写一页
//                {
//                  while(Numofpage--)
//                        {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256);
//                                WriteAddr+=256;//换下一页
//                                pBuffer+=256;
//                        }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Numofsingle);//把剩下的字节写完
//                }
//        else //要写入的地址不是页对齐的地址
//        {
//          if(Numofpage==0)//只需要写一页
//                {
//                  if(count<Numofsingle)//判断要剩下的地址如果不够写字节
//                        {
//                         temp=Numofsingle-count;//还剩下的字节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count);//写满一页
//                                WriteAddr+=count;//换下一页
//                                pBuffer+=count;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temp);//往新的一页里写剩下的数据
//                        }
//                        else//剩下的地址够写字节
//                        {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NumWrite);
//                        }
//                }
//                else//不止写一页
//                {
//                  NumWrite-=count;//先把空的地址填满之后还剩的字节
//                        Numofpage=NumWrite/256;//总共还要写多少页
//                        Numofsingle=NumWrite%256;//还剩下的字节数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count);//把空的地址填满
//                        WriteAddr+=count;//换下一页
//                                pBuffer+=count;
//                        while(Numofpage--)//整页
//                        {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256);
//                                WriteAddr+=256;//换下一页
//                                pBuffer+=256;
//                        }
//                        if(Numofsingle!=0)
//                        {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Numofsingle);//把剩下的写完
//                        }
//                }
//         }
//        }
//}

////9.块擦除指令(64KB)256页
//void SPI_Flash_Block_Erase(ulong BlockAddr)
//{
//  SPI_Flash_Write_Enable();//写使能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        SPI_Flash_Send_Reg(0xD8);//
//
//        SPI_Flash_Send_Reg((BlockAddr&0xff0000)>>16);先发送高8位
//        SPI_Flash_Send_Reg((BlockAddr&0xff00)>>8);再发送中间8位
//        SPI_Flash_Send_Reg(BlockAddr&0xff);低8位
//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SPI_Flash_Read_Status();//等待块清除操作完成
//}

//10.扇区擦除(4KB)16页
void SPI_Flash_Section_Erase(ulong SectionAddr)
{
  SPI_Flash_Write_Enable();//写使能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SPI_Flash_Send_Reg(0x20);//

        SPI_Flash_Send_Reg((SectionAddr&0xff0000)>>16);//先发送高8位
        SPI_Flash_Send_Reg((SectionAddr&0xff00)>>8);//再发送中间8位
        SPI_Flash_Send_Reg(SectionAddr&0xff);//低8位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SPI_Flash_Read_Status();//等待扇区操作完成
}

////11.芯片擦除指令
//void SPI_Flash_Chip_Erase()
//{
// SPI_Flash_Write_Enable();//写使能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        SPI_Flash_Send_Reg(0xc7);//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SPI_Flash_Read_Status();//等待块清除操作完成
//}

////12.芯片掉电命令
//void SPI_Flash_Power-Fail()
//{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        SPI_Flash_Send_Reg(0xB9);//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SPI_Flash_Read_Status();//等待块清除操作完成
//}

//13.芯片掉电释放/器件ID命令
//14.芯片制造商/器件ID命令
////15.JEDEC ID序列指令
//ulong SPI_Flash_Read_ID()
//{
//  ulong temp=0,temp1=0,temp2=0,temp3=0;//Flash暂存变量
//        Flash_CS=0;//拉低选中芯片
//        SPI_Flash_Send_Reg(0x9F);//
//        SPI_Flash_Send_Reg(0xff);
//        temp1=SPI_Flash_Read_Data();//从flash读取第一个字节数据
//        SPI_Flash_Send_Reg(0xff);
//        temp2=SPI_Flash_Read_Data();//从flash读取第一个字节数据
//        SPI_Flash_Send_Reg(0xff);
//        temp3=SPI_Flash_Read_Data();//从flash读取第一个字节数据
//  Flash_CS=1;//拉高不选中芯片
//        temp=(((temp1<<16)|temp2<<8)|temp3);//拼合数据组成ID序列
//        return temp;//返回序列号
//}

本人大二新生,暑假期间写了一点点基本程序,开发版是STC8A8K的,我在初学期间发现在这个板子的资料比较少,学习起来不太方便。以下程序本人都亲自测试过,有个别没有搞明白的,本人也都做了标记,希望能给初学者一点帮助,另外欢迎大佬纠正错误,完善程序。

原理图

数据手册

单个程序

一个工程多个文件

网友A(2019-09-03):
怎么好的东西,怎么都没有人看到吗?

网友B:
你的SD卡,带文件系统吗

网友C:
看了,下载了,很好,

网友C:
我在用W25Q32

网友C:
再加上SD那个有文件系统的应用,更好,

网友C:
8a8k,我用时,其芯片总是出故障,烧坏ADC输入(加保护电阻了)看在AD精度还可以,就尽量采用

网友C:
其它的,就是怀疑该芯片在制造上还有缺陷,开发板三个月换个芯片,不是我电源就是他芯片在电源耐冲击上有问题,不知你有何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SD卡,带文件系统吗

这个还没搞好,不好意思啊,非常抱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加上SD那个有文件系统的应用,更好,

抱歉啊,还没搞好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它的,就是怀疑该芯片在制造上还有缺陷,开发板三个月换个芯片,不是我电源就是他芯片在电源耐冲击上有问 ...

芯片应该没问题吧,我的就正常使用,直接连接点电脑的USB,12V输出,

网友D:
楼主在吗?能加你qq请教下吗

网友E(2021-11-04):
为什么12864上面是STC15.h 不是STC8.H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打包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