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2单片机的飞轮转动方向和飞轮位置判断,编程怎么实现 求帮助

楼主(2019-08-26):
已经实现了飞轮转速的显示,希望有大佬指点。
----------------------------手动分割线--------------------------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飞轮外观如图,黑白相间,转起来后黑白代表示波器高低电平,目前思路是通过两个外部中断检测 俩方波到来的先后顺序,部分拙劣代码如下:
if(EX0==1&&EX1==0)
     {
   L1=1;
   L2=0;
   }
   else if(EX0==0&&EX1==1)
   {
   L1=0;
   L2=1;
   }
意思是左(右)转亮LED 1,反之亮LED 2.
另外飞轮位置是指,单片机数码显示管可以实现:飞轮停下时,红外对管正对的区域所在象限的数字(象限数事先标注在黑白的扇形区域上),能

显示在红外对管上。谢谢大佬!可否加QQ继续请教:1142941560

网友A:
说实话,飞轮啥样的(啥材质啊什么的),用到了几个传感器?有没有啥限制,你说清楚才能回答呀,最好附上照片或者详细说明,这样才能好解决点

网友B:
方便上个图吗?飞轮转动位置倒是可以通过传感器来实现,但是没有图不好判断

网友C:
你说清楚才能回答呀

网友D:
顶一个。同是菜鸟,有类似的问题。等待大佬指点。

网友E(2024-09-11):
如果每个黑白角度不同,通过计算可以分辨转向,两个以上可以降低计算量或提高精度,但你这是等分的,很难准确识别转向啊。

网友F:
要知道象限,需要有另外一个传感器检测起始点。一个检测旋转,一个检测0点

网友G:
在飞轮的轴上接一个旋转编码器,单片机接编码器的ABZ相输出,A,B相判断正反转,同时计数,Z相复位。读计数值就可知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