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耦PC817导通不了

楼主(2019-08-26):
P9就是一个开关 ,二极管一段连接12V一段GND,接上后, 三极管没有导通  还是高电平 电压是4.85V(ce之间电压), I

网友A:
12V直接加在二极管端,二极管能承受吗,串联一个400~1K的电阻,试试。

网友B:
1,2 段的电压太高了,估计光耦已经坏了,记得好像只有5V。

网友C:
P9不知道你接在哪里,从电路看P817的第一脚应该接一个限流电阻,根据所接的电压不一致,电阻阻值不一样,流过12脚之间的发光二极管电流不要超过0.5A即可,不接限流电阻,发光管会烧坏的

网友B:
还有1 2 端你也接一个电阻啊,直接接上电压,里面的发光件通过的电流太大,损毁了估计

网友D:
测量一下发光管回路是否有电流

网友E:
发光二极管输入VCC12,瞬间老化报废

网友F:
唉,估计楼主也是个新手,饶了很多弯路

网友G:
换光耦吧 输入端再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H:
可能817初级红外发射管烧了,817的初级通常控制电流在20ma左右就可以了,过大没必要,也容易造成红外发射管损坏。

网友I:
1,2脚的电压估计有3V就够了

网友J:
如果我没估计错,P9,楼主是想接温度或者其它传感器之类的,想着达到一定值,就开关控制。所以实际上接的那个传感器就是一个可变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如果我没估计错,P9,楼主是想接温度或者其它传感器之类的,想着达到一定值,就开关控制。所以实际上接的那 ...

暂变输出的传感器去控制光耦的输出?可能性不大

网友K:
P9插座接哪里了,要是没接的话,电路根本不通,所以会没反应

网友L:
PC817上1  2脚加2K左右电阻  再换掉PC817,光耦应该已经坏了

网友M:
P9插座接哪里了,要是没接的话,电路根本不通

网友N:
PC817一脚没接限流电阻,直接上12V那PC817马上过流损坏了!

网友N:
这样接PC817已经损坏了,应该换一个PC817,在1脚串一个电阻1K左右,然后在1,2之间加12V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如果我没估计错,P9,楼主是想接温度或者其它传感器之类的,想着达到一定值,就开关控制。所以实际上接的那 ...

楼主在开题已经说明P9是一个开关了,所以,不可能是传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M:
P9插座接哪里了,要是没接的话,电路根本不通

P9就是一个开关!楼主开贴时已经说明,大家不必纠结P9了

网友O:
你这样接,内部发光二极管直接烧了。你就把1脚和2脚当普通发光二极管使用,二极管怎么接你就怎么接。建议使用前多看看这款光耦的数据手册,你就知道该怎么使用了。

网友P:
1. 光耦输入端(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约为1.0~1.2V,电流范围在5~50mA;
2. 你12V直接干它,时间稍长一点点直接坏了;
3. 一般的做法是现在光耦输入端并一个电阻,然后串联一个电阻来保护光耦的损坏。

网友Q:
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2脚的电压估计有3V就够了

817和大多数光耦的初级发光二极管为红外线发射管,正常工作电压一般在1.4V左右

网友R:
光耦输入端的电压太大了,光耦根本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