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交通灯不发生变化?而且LCD1602显示的都是乱码呢?

楼主:
下面是程序部分
#include "traffic.h"

#include "lcdA.h"
#include "lcdB.h"
bit FLAG=0;
void menu()
{
int i;
LCD1602_Init_A();
LCD1602_Init_B();
while(1)
{
     char TIME=20;
   if(TIME>15)
                 {
                  N_S_GREEN=ON;N_S_RED=OFF;N_S_YELLOW=OFF;W_E_GREEN=OFF;W_E_RED=ON;W_E_YELLOW=OFF;

                 LCD_Str_A("RUN!  TIME:    S",1,1);
                 LCD_Str_B("STOP! TIME:    S",1,1);
                 LCD_Str_A("COUNT:",2,1);
                 LCD_Str_B("COUNT:",2,1);
                 }
              else if(TIME>10)
                 {
                  N_S_YELLOW=ON;N_S_RED=OFF;N_S_GREEN=OFF;W_E_GREEN=OFF;W_E_RED=ON;W_E_YELLOW=OFF;
                  LCD_Str_A("STOP! TIME:    S",1,1);
                 LCD_Str_B("STOP! TIME:    S",1,1);
                 LCD_Str_A("COUNT:",2,1);
                 LCD_Str_B("COUNT:",2,1);
                 }

                     else if(TIME>5)
                 {
                  N_S_GREEN=OFF;N_S_RED=ON;N_S_YELLOW=OFF;W_E_GREEN=ON;W_E_RED=OFF;W_E_YELLOW=OFF;
                 LCD_Str_A("STOP! TIME:    S",1,1);
                 LCD_Str_B("RUN!  TIME:    S",1,1);
                 LCD_Str_A("COUNT:",2,1);
                 LCD_Str_B("COUNT:",2,1);

                 }
               else if(TIME>0)
                 {
N_S_YELLOW=OFF;N_S_RED=ON;N_S_GREEN=OFF;W_E_GREEN=OFF;W_E_RED=OFF;W_E_YELLOW=ON;

                 LCD_Str_A("STOP! TIME:    S",1,1);
                 LCD_Str_B("STOP! TIME:    S",1,1);
                 LCD_Str_A("COUNT:",2,1);
                 LCD_Str_B("COUNT:",2,1);
                 }
               else if(TIME<=0)
               {
               TIME=20;
               }
                 if(TIME>10)
                              {
                             TIMEE=TIME-10;

                                }
                               else
                               {
                             TIMEE=TIME;
                                }
           for(i=100;i>0;i--)
      {
       LCD_Write_3_Float_A(TIMEE,1,12);
       LCD_Write_3_Float_B(TIMEE,1,12);
       LCD_Write_3_Float_A(COUNTA,2,7);
       LCD_Write_3_Float_B(COUNTB,2,7);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int i;
static char COUNT_1S=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_1S++;
if(COUNT_1S==20)
  {
  COUNT_1S=0;
  TIME--;
   if(TIME=0)
    TIME=TIMERED;

  }
}
void ExtiInit()
{
EX0=1;
EX1=1;
IT0=1;
IT1=1;
EA=1;
}
void Exti0() interrupt 0
{
COUNTA++;
if(COUNTA==100)
  COUNTA=0;
}
void Exti1() interrupt 2
{
COUNTB++;
if(COUNTB==100)
  COUNTB=0;
}

网友A(2019-08-27):
把程序中这一句  void menu() 改为void main()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中这一句  void menu() 改为void main()试试

但是这个是之后主程序里面要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