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B学习板按键消抖计数 keil单片机ASM版

楼主(2019-08-26):
这是我自己做的程序。
不喜勿喷。。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include(STC15F2K60S2.H)
FOSC      EQU   11059
TCLICK    EQU   50      ;基础定时器   uS
NMAX_KEY  EQU   20      ;次

DATA_TH0  EQU   256-(FOSC/120*TCLICK+50)/100  ;定时器0 工作方式2:8bit重装、用作256uS以内定时  定时初值=(256-Fosc×定时时间/12)

CLICK_50uS       BIT            00H      ;=100uS滴答信号
CLICK_1mS        BIT            01H      ;=1mS  滴答信号
CLICK_50mS       BIT            02H      ;=20mS 滴答信号
CLICK_200mS      BIT            03H
CLICK_1S         BIT            04H      ;=1S   滴答信号
CLICK_1Min       BIT            05H      ;=1Min 滴答信号
CLICK_1HOUR      BIT            06H

KEY1             BIT            P3.2      ;按键及时值
KEY2             BIT            P3.3
KEY3             BIT            0AH
KEYR             BIT            0BH
KEYD             BIT            0CH
KEYC             BIT            0DH
KEYL             BIT            0EH
KEYU             BIT            0FH

KEY1_C           BIT            10H                ;按键当前状态
KEY2_C           BIT            11H
KEY3_C           BIT            12H
KEYR_C           BIT            13H
KEYD_C           BIT            14H
KEYC_C           BIT            15H
KEYL_C           BIT            16H
KEYU_C           BIT            17H

KEY1_P           BIT            18H                ;按键上一个状态
KEY2_P           BIT            19H
KEY3_P           BIT            1AH
KEYR_P           BIT            1BH
KEYD_P           BIT            1CH
KEYC_P           BIT            1DH
KEYL_P           BIT            1EH
KEYU_P           BIT            1FH

VKEY1            BIT            20H      ;按键事件值
VKEY2            BIT            21H
VKEY3            BIT            22H
VKEYR            BIT            23H
VKEYD            BIT            24H
VKEYC            BIT            25H
VKEYL            BIT            26H
VKEYU            BIT            27H

TIME_50uS        EQU            30H      ;100uS计数
TIME_1mS         EQU            31H      ;1mS  计数
TIME_50mS        EQU            32H      ;20mS 计数
TIME_1S          EQU            34H      ;1S   计数
TIME_1MIN        EQU            35H      ;1MIN  计数
TIME_1HOUR       EQU            36H      ;1HOUR 计数

SEC_1            EQU            40H
SEC_10           EQU            41H
MIN_1            EQU            42H
MIN_10           EQU            43H
HOUR_1           EQU            44H
HOUR_10          EQU            45H
MID_LINE         EQU            46H
NO_DIS           EQU       5AH

KEY_COUNTER      EQU            47H            ;按键消抖计数

KEY1_COUNTER     EQU            48H                ;按键值统计
KEY2_COUNTER     EQU            49H
KEY3_COUNTER     EQU            4AH
KEYR_COUNTER     EQU            4BH
KEYD_COUNTER     EQU            4CH
KEYC_COUNTER     EQU            4DH
KEYL_COUNTER     EQU            4EH
KEYU_COUNTER     EQU            4FH

GROUP_Dis        EQU            57H     ;当前显示数据组  :  0~N
N_MaxDis         EQU            58H                ;定义最大显示位数,可小于8、可大于8可控制显示亮度
CurDis           EQU            59H     ;变量:记录显示位:1~8 有效  大于8无显示
COUNT1           EQU            5BH
COUNT2           EQU            5CH
COUNT3           EQU            5DH
COUNT4           EQU            5EH

;显示内容定义
;GROUP_Dis=0
G0_A1            EQU                        HOUR_10        ; 请具体定义它们
G0_A2            EQU                        HOUR_1
G0_A3            EQU                        MID_LINE
G0_A4            EQU                        MIN_10
G0_A5            EQU                        MIN_1
G0_A6            EQU                        MID_LINE
G0_A7            EQU                        SEC_10
G0_A8            EQU                        SEC_1

;GROUP_Dis=1
G1_A1            EQU                        NO_DIS        ; 请具体定义它们
G1_A2            EQU                        NO_DIS
G1_A3            EQU                        NO_DIS
G1_A4            EQU                        NO_DIS
G1_A5            EQU                        COUNT4
G1_A6            EQU                        COUNT3
G1_A7            EQU                        COUNT2
G1_A8            EQU                        COUNT1

;GROUP_Dis=2
G2_A1            EQU                        MID_LINE
G2_A2            EQU                        MID_LINE
G2_A3            EQU                        MID_LINE
G2_A4            EQU                        GROUP_Dis
G2_A5            EQU                        MID_LINE
G2_A6            EQU                        MID_LINE
G2_A7            EQU                        MID_LINE
G2_A8            EQU                        SEC_1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RETI
ORG   0013H
                RETI
;-----------------------------------------TIMER0中断----------------------
ORG   000BH
        JMP   INT_T0

;---------------------------------------主程序----------------------------
ORG   0100H
START:
;-----------------------系统初始化-----------------
        MOV    P0M1, #00000000B            ;00——准双向口   01——推挽   10——高阻输入         11——OC
        MOV    P0M0, #11111111B
        MOV    P2M1, #00000000B
            MOV    P2M0, #00001001B
;----------------------变量初始化--------------------
                MOV   TIME_50uS,    #20
        MOV   TIME_1mS,     #50
        MOV   TIME_50mS,    #20
        MOV   TIME_1S,      #60
                MOV   TIME_1MIN,    #60
                MOV   TIME_1HOUR,   #24

                CLR   CLICK_50uS
        CLR   CLICK_1mS
        CLR   CLICK_50mS
                CLR   CLICK_1S
                CLR   CLICK_1Min
                CLR   CLICK_1HOUR

                CLR   VKEY1
                CLR   VKEY2
                CLR   VKEY3
                CLR   VKEYR
                CLR   VKEYD
                CLR   VKEYC
                CLR   VKEYL
                CLR   VKEYU

        SETB  KEY1_P
        SETB  KEY2_P
        SETB  KEY3_P
        SETB  KEYR_P
        SETB  KEYD_P
        SETB  KEYC_P
        SETB  KEYL_P
        SETB  KEYU_P

                MOV   KEY_COUNTER,  #NMAX_KEY

                MOV   KEY1_COUNTER, #(80H+NMAX_KEY/3*2)
            MOV   KEY2_COUNTER, #(80H+NMAX_KEY/3*2)
                MOV   KEY3_COUNTER, #(80H+NMAX_KEY/3*2)
                MOV   KEYR_COUNTER, #(80H+NMAX_KEY/3*2)
                MOV   KEYD_COUNTER, #(80H+NMAX_KEY/3*2)
            MOV   KEYC_COUNTER, #(80H+NMAX_KEY/3*2)
                MOV   KEYL_COUNTER, #(80H+NMAX_KEY/3*2)
                MOV   KEYU_COUNTER, #(80H+NMAX_KEY/3*2)

        MOV   CurDis,       #1        ;初始显示位
                MOV   N_MaxDis,     #8
                MOV   GROUP_Dis,    #1

                MOV   SEC_1,        #0                  ;示例:其它显示内容赋给对应变量
                MOV   SEC_10,       #0
                MOV   MIN_1,        #0
                MOV   MIN_10,       #0
                MOV   HOUR_1,       #0
                MOV   HOUR_10,      #0
                MOV   MID_LINE,     #10
                MOV   NO_DIS,       #11

        MOV   COUNT4,       #5
                MOV   COUNT3,       #0
                MOV   COUNT2,       #0
                MOV   COUNT1,       #0
;------------------系统设备初始化----------------------------------
        MOV   TMOD, #22H    ; C/T0 mode is 2 and C/T1 'S MOD is 2
                MOV   PCON, #80H     ;
                MOV   TH0,  #DATA_TH0
                SETB  IT0                                             ;设置  INT0  为下降沿触发
                SETB  IT1
        SETB  TR0                                                 ;启动时钟
        MOV   IE,   #10000010B                    ;开中断:
;-----------------------------------主循环------------------------------------------
MAINLOOP:JBC   CLICK_50uS,  C_50uS
         JBC   CLICK_1mS,   C_1mS
         JBC   CLICK_50mS,  C_50mS
             JBC   CLICK_1S,    C_1S
             JBC   CLICK_1Min,  C_1Min
                 JBC   CLICK_1HOUR, C_1HOUR
                 JBC   VKEY1,       C_KEY1
                 JBC   VKEY2,       C_KEY2
                 JBC   VKEY3,       C_KEY3
                 JBC   VKEYR,       C_KEYR
                 JBC   VKEYD,       C_KEYD
                 JBC   VKEYC,       C_KEYC
                 JBC   VKEYL,       C_KEYL
                 JBC   VKEYU,       C_KEYU
         JMP   MAINLOOP
;-----------------------------------------------------
C_50uS:  JMP   TASK_50uS
C_1mS:   JMP   TASK_1mS
C_50mS:  JMP   TASK_50mS
C_1S:    JMP   TASK_1S
C_1Min:  JMP   TASK_1Min
C_1HOUR: JMP   TASK_1HOUR
C_KEY1:  JMP   TASK_KEY1
C_KEY2:  JMP   TASK_KEY2
C_KEY3:  JMP   TASK_KEY3
C_KEYR:  JMP   TASK_KEYR
C_KEYD:  JMP   TASK_KEYD
C_KEYC:  JMP   TASK_KEYC
C_KEYL:  JMP   TASK_KEYL
C_KEYU:  JMP   TASK_KEYU
;-----------------------------------收到指令-------------------------
NEW_COMMAND:
                                                          ;请在这里计算要显示的全部变量
         JMP    MAINLOOP
;------------------------------------按键------------------------------
TASK_KEY1:
         INC    COUNT1
                 MOV    A,   COUNT1
                 CJNE   A,   #10,  T_KEY1_5
                 MOV    COUNT1,   #0
         INC    COUNT2
                 MOV    A,   COUNT2
                 CJNE   A,   #10,  T_KEY1_5
                 MOV    COUNT2,   #0
T_KEY1_1:INC    COUNT3
                 MOV    A,   COUNT3
                 CJNE   A,   #10,  T_KEY1_5
                 MOV    COUNT3,   #0
T_KEY1_2:INC    COUNT4
                 MOV    A,   COUNT4
                 CJNE   A,   #10,  T_KEY1_5
                 MOV    COUNT4,   #0
T_KEY1_5:JMP    MAINLOOP

TASK_KEY2:
         DEC    COUNT1
                 MOV    A,   COUNT1
                 CJNE   A,   #0FFH,  T_KEY2_5
                 MOV    COUNT1,   #9
         DEC    COUNT2
                 MOV    A,   COUNT2
                 CJNE   A,   #0FFH,  T_KEY2_5
                 MOV    COUNT2,   #9
T_KEY2_1:DEC    COUNT3
                 MOV    A,   COUNT3
                 CJNE   A,   #0FFH,  T_KEY2_5
                 MOV    COUNT3,   #9
T_KEY2_2:DEC    COUNT4
                 MOV    A,   COUNT4
                 CJNE   A,   #0FFH,  T_KEY2_5
                 MOV    COUNT4,   #9
T_KEY2_5:JMP    MAINLOOP
TASK_KEY3:
         JMP    MAINLOOP
TASK_KEYR:
         JMP    MAINLOOP
TASK_KEYD:
         JMP    MAINLOOP
TASK_KEYC:
         JMP    MAINLOOP
TASK_KEYL:
         JMP    MAINLOOP
TASK_KEYU:
         JMP    MAINLOOP
;-------------------------------------定时任务-------------------------
TASK_50uS:

T50uS_1: JMP   MAINLOOP
;------------------------------
TASK_1mS:MOV    P0,     #00000000B        ;关显示
         CLR    P2.3
         MOV    A,      CurDis

                 CJNE   A,      #0FFH,   T1mS_1
                 MOV    A,      #00000001B
                 MOV    R0,     GROUP_Dis
                 INC    R0
T1mS_0:  RR     A
                 DJNZ   R0,     T1mS_0

                 MOV    P0,     N_MaxDis                   ;CurDis=0FFH时,显示LED灯

         SETB   P2.3
                 JMP    T1mS_2

T1mS_1:         ANL    A,      #11111000B
                 JNZ    T1mS_2                                          ;不显示大于8的位数

         MOV    A,      GROUP_Dis                   ;送段选
                 RL     A                                                          ;选显示组
                 RL     A
                 RL     A
                 ADD    A,      CurDis
                 MOV    DPTR,   #TAB_GROUP_Dis
                 MOVC   A,      @A+DPTR
                 MOV    R0,     A
                 MOV    A,      @R0
                 MOV    DPTR,   #TAB_Decode
                 MOVC   A,      @A+DPTR
                 MOV    P0,     A                                           ;段选 送P0口

         MOV    P2,      CurDis                                         ;位选送 P2口

T1mS_2:  INC    CurDis                    ;确定下一次要显示的位
                 MOV    A,      CurDis
                 CJNE   A,      N_MaxDis,  T1mS_3
                 MOV    CurDis, #0FFH

T1mS_3:         JB     KEY1,   T1mS_4             ;处理按键
                 DEC    KEY1_COUNTER                           ;按键统计
T1mS_4:  JB     KEY2,   T1mS_5
         DEC    KEY2_COUNTER

T1mS_5:  DJNZ   KEY_COUNTER,  T1mS_END
                 MOV    KEY_COUNTER,  #NMAX_KEY   ;统计次数到,重置统计次数

         MOV   A,      KEY1_COUNTER           ;处理KEY1
                   MOV   KEY1_COUNTER,         #(80H+NMAX_KEY/3*2)           ;重置下一轮统计初值
                 RLC   A
                 MOV   KEY1_C,  C                       ;得到按键 KEY1 当前的统计状态
                 JB    KEY1_C,  T1mS_6                   ;处理按键 KEY1 对应的操作(见相应流程图)
                 JNB   KEY1_P,  T1mS_7
                 CLR   KEY1_P
                 SETB  VKEY1                            ;按键KEY1事件发生(下降沿)
         JMP   T1mS_7
T1mS_END: JMP    MAINLOOP
T1mS_6:  JB    KEY1_P,  T1mS_7
                 SETB  KEY1_P

T1mS_7:  MOV   A,      KEY2_COUNTER           ;处理KEY2
                   MOV   KEY2_COUNTER,         #(80H+NMAX_KEY/3*2)           ;重置下一轮统计初值
                 RLC   A
                 MOV   KEY2_C,  C                       ;得到按键 KEY2 当前的统计状态
                 JB    KEY2_C,  T1mS_8                   ;处理按键 KEY2 对应的操作(见相应流程图)
                 JNB   KEY2_P,  T1mS_9
                 CLR   KEY2_P
                 SETB  VKEY2                            ;按键KEY2事件发生(下降沿)
         JMP   T1mS_9
T1mS_8:  JB    KEY2_P,  T1mS_9
                 SETB  KEY2_P

T1mS_9:         MOV   A,      KEY3_COUNTER           ;处理KEY3
                   MOV   KEY3_COUNTER,         #(80H+NMAX_KEY/3*2)           ;重置下一轮统计初值
                 RLC   A
                 MOV   KEY3_C,  C
                 JB    KEY3_C,  T1mS_A
                 JNB   KEY3_P,  T1mS_B
                 CLR   KEY3_P
                 SETB  VKEY3
         JMP   T1mS_B
T1mS_A:  JB    KEY3_P,  T1mS_B
                 SETB  KEY3_P

T1mS_B:         MOV   A,      KEYL_COUNTER           ;处理KEYL
                   MOV   KEYL_COUNTER,         #(80H+NMAX_KEY/3*2)           ;重置下一轮统计初值
                 RLC   A
                 MOV   KEYL_C,  C
                 JB    KEYL_C,  T1mS_C
                 JNB   KEYL_P,  T1mS_D
                 CLR   KEYL_P
                 SETB  VKEYL
         JMP   T1mS_D
T1mS_C:  JB    KEYL_P,  T1mS_D
                 SETB  KEYL_P

T1mS_D:         MOV   A,      KEYD_COUNTER           ;处理KEYD
                   MOV   KEYD_COUNTER,         #(80H+NMAX_KEY/3*2)           ;重置下一轮统计初值
                 RLC   A
                 MOV   KEYD_C,  C
                 JB    KEYD_C,  T1mS_E
                 JNB   KEYD_P,  T1mS_F
                 CLR   KEYD_P
                 SETB  VKEYD
         JMP   T1mS_F
T1mS_E:  JB    KEYD_P,  T1mS_F
                 SETB  KEYD_P

T1mS_F:         MOV   A,      KEYC_COUNTER           ;处理KEYC
                   MOV   KEYC_COUNTER,         #(80H+NMAX_KEY/3*2)           ;重置下一轮统计初值
                 RLC   A
                 MOV   KEYC_C,  C
                 JB    KEYC_C,  T1mS_G
                 JNB   KEYC_P,  T1mS_H
                 CLR   KEYC_P
                 SETB  VKEYC
         JMP   T1mS_H
T1mS_G:  JB    KEYC_P,  T1mS_H
                 SETB  KEYC_P

T1mS_H:         MOV   A,      KEYL_COUNTER           ;处理KEYL
                   MOV   KEYL_COUNTER,         #(80H+NMAX_KEY/3*2)           ;重置下一轮统计初值
                 RLC   A
                 MOV   KEYL_C,  C
                 JB    KEYL_C,  T1mS_I
                 JNB   KEYL_P,  T1mS_J
                 CLR   KEYL_P
                 SETB  VKEYL
         JMP   T1mS_J
T1mS_I:  JB    KEYL_P,  T1mS_J
                 SETB  KEYL_P

T1mS_J:         MOV   A,      KEYU_COUNTER           ;处理KEYU
                   MOV   KEYU_COUNTER,         #(80H+NMAX_KEY/3*2)           ;重置下一轮统计初值
                 RLC   A
                 MOV   KEYU_C,  C
                 JB    KEYU_C,  T1mS_K
                 JNB   KEYU_P,  T1mS_L
                 CLR   KEYU_P
                 SETB  VKEYU
         JMP   T1mS_L
T1mS_K:  JB    KEYU_P,  T1mS_L
                 SETB  KEYU_P

T1mS_L:         JMP    MAINLOOP

TAB_GROUP_Dis:   DB   G0_A1,G0_A2,G0_A3,G0_A4,G0_A5,G0_A6,G0_A7,G0_A8
                 DB   G1_A1,G1_A2,G1_A3,G1_A4,G1_A5,G1_A6,G1_A7,G1_A8
                             DB   G2_A1,G2_A2,G2_A3,G2_A4,G2_A5,G2_A6,G2_A7,G2_A8

TAB_Decode:         DB   03FH                        ; 0
             DB   06H                        ; 1
                         DB   5BH                    ; 2
                         DB   4FH                        ; 3
                         DB   66H                        ; 4
                         DB   6DH                        ; 5
                         DB   7DH                        ; 6
                         DB   07H                        ; 7
                         DB   7FH                        ; 8
                         DB   6FH                        ; 9
                         DB   40H                        ; -
                         DB   00H           ; 不显示
;------------------------------
TASK_50mS:
        JMP   MAINLOOP
;------------------------------
TASK_1S:
        INC   SEC_1
                MOV   A,        SEC_1
                CJNE  A,        #10,    T_1S_1
                MOV   SEC_1,    #0
                INC   SEC_10
                MOV   A,        SEC_10
                CJNE  A,        #6,     T_1S_1
                MOV   SEC_10,   #0
T_1S_1: JMP   MAINLOOP
;------------------------------
TASK_1Min:
        INC   MIN_1
                MOV   A,        MIN_1
                CJNE  A,        #10,    T_1M_1
                MOV   MIN_1,    #0
                INC   MIN_10
                MOV   A,        MIN_10
                CJNE  A,        #6,     T_1M_1
                MOV   MIN_10,   #0
T_1M_1:JMP   MAINLOOP
;------------------------------
TASK_1HOUR:
        INC   HOUR_1
                MOV   A,        HOUR_1
                CJNE  A,        #10,    T_1H_1
                MOV   HOUR_1,   #0
                INC   HOUR_10
                MOV   A,        HOUR_10
                CJNE  A,        #2,     T_1H_1
                MOV   HOUR_10,  #0
T_1H_1:JMP   MAINLOOP
;--------------------------------------INT_T0--------------------------
INT_T0: SETB   CLICK_50uS
              DJNZ   TIME_50uS,    EXIT_T0
        MOV    TIME_50uS,    #20
        SETB   CLICK_1mS
              DJNZ   TIME_1mS,     EXIT_T0
        MOV    TIME_1mS,     #50
            SETB   CLICK_50mS
            DJNZ   TIME_50mS,    EXIT_T0
        MOV    TIME_50mS,    #20
            SETB   CLICK_1S
            DJNZ   TIME_1S,      EXIT_T0
        MOV    TIME_1S,      #60
            SETB   CLICK_1Min
            DJNZ   TIME_1MIN,    EXIT_T0
        MOV    TIME_1MIN,    #60
            SETB   CLICK_1HOUR
EXIT_T0: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