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XY-MBD07A的介绍及使用方法(超详解)

楼主(2019-08-26):
蓝牙XY-MBD07A是主从一体的蓝牙串口模块,简单的说,当蓝牙设备与蓝牙设备配对连接成功后,我们可以忽视蓝牙内部的通信协议,直接将将蓝牙当做串口用。当建立连接,两设备共同使用一通道也就是同一个串口,一个设备发送数据到通道中,另外一个设备便可以接收通道中的数据。

工具

主从一体蓝牙模块
杜邦线及面包线:公对母、母对母或插在面包板上用面包线(公对公)
arduino板,arduinoIDE编译环境

方法/步骤

测试工具及软件

1、模块端:PC一台、USB转串口工具一个、XCOM V2.0上位机软件

2、手机端:新一信息提供测试APP《蓝牙调试工具》。
模块测试接线示意图

按如下关系进行连线:

注意:为方便测示,开发人员也可接线将Uart_RTS直接接地, CMD_DATA_SWITCH /BCTS悬空,此状态下蓝牙模块会一直处于串口接收模式。开发者再正常使用过程中,主机(MCU)如有数据发送至BLE模块,需将BRTS拉低,主机可在约100us后开始发送数据。发送完毕之后主机应主动抬高BRTS,让模块退出串口接收模式。要注意的是,抬高BRTS之前请确认串口数据完全发送完毕,否则会出现数据截尾现象。

上位机测试软件-串口调试助手

①将USB转串口工具插入电脑,进入电脑设备管理器确认目前所用的串口号。

②模块初上电,串口默认参数可按图示参数设置。

③发送新行勾选,相当于在串口数据中加入换行回车字符,用于指令结束字符。在AT指令模式下建议采用串口工具的多条发送功能,透传模式下建议采用单条发送功能。

手机测试APP

新一信息为开发者提供了iOS/Android透传测试APP,方便开发者前期调试/评估。后续开发者自行开发APP,新一信息可提供测试APP源码给到开发者参考。

二维码连接下载:

APP显示界面如下:

① 模式切换按键(Android测试APP专属),SPP与BLE模式切换

② 搜索设备后,点击搜索设备列表中对应设备名称进行连接。XY-MBD07A模块BLE默认广播名称为NBee_BLEXXXXXX,SPP默认广播名曾为NBEE_SPPXXXXXX.

XY-MBD07A模块AT指令模式测试

指令格式说明

指令模式使能条件:

①模块处于非连接状态。

②模块处于连接状态,CMD_DATA_SWITCH引脚为低电平。

AT指令命令格式

“AT+” 指令基于 ASCII 字符集,指令的格式如下:

< >:必须含有的部分

[ ]:可选的部分

命令消息

AT+[op][para-1,para-2,para-3,para-4…]

AT+:命令消息前缀

CMD:指令字符串

[op]:指令操作,=:表示设置模式;?:表示查询模式

[para-n]:设置模式的参数,如查询模式则不需要

:结束符,回车及换行,ASCII码 0x0a 及 0x0d

响应消息

+: [para-1,para-2,para-3,para-4…]

+:响应消息前缀

RSP:响应字符串,OK:表示成功;ERR:表示失败

[para-n]:查询时返回参数或出错时错误码

:ASCII码 0x0d 及 0x0a

错误命令集

AT指令模式操作演示

示例1

演示说明:将模块SPP及BLE名称分别设置为NewBit SPP、NewBit BLE ,波特率设置为 961200,读取模块蓝牙2.0的MAC地址。

采用指令: AT+DNAME=NewBit SPP        / AT+LENAME=NewBit BLE        AT+MAC? / AT+URATE=921600

注意:AT指令均以回车换行为结束符,采用串口助手测试勾选发送新行即可。

蓝牙4.0的MAC地址,为蓝牙2.0地址低位第3位+1。

示例2
演示说明:将示例1中所设置参数读回,确认是否设置成功。
采用指令: AT+DNAME?/ AT+LENAME?/ AT+URATE?

注意:AT指令以回车换行为结束符,采用串口助手测试勾选发送新行即可。
波特率设置更改后,后续操作需将串口工具波特率修改为设置参数。

示例3
演示说明:模块作为主机连接SPP从模块。
采用指令:AT+SCAN? /AT+SCAN=001B10F237EE

注意:

所有AT指令均以回车换行为结束符,前期采用串口助手测试勾选发送新行即可。

连接目标设备需先要获取目标设备MAC地址,XY-MBD系列模块广播信息前6位为MAC地址。

XY-MBD07A模块透传模式测试

透传数据模式说明

模块与主设备连接后,所接收到的MCU串口数据(除开启AT指令模式的字串)均会透明传输至主设备。模块串口也会将主设备下发的数据原封不动的传输给MCU。模块可以从串口一次性最多传输10K字节数据包。BLE数据传输模式下模块会根据数据包大小自动分包发送,每个无线包最大载荷为20个字节。移动设备方发往模块的数据包,必须自行分包(1-20字节/包)发送,模块收到无线包后,会依次转发到主机串口接收端(新一信息提供的测试APP及源码已经实现)。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Newbitinfo」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ewbitinfo/article/details/10008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