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LM324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26):
单电源的跟随器

网友A:
LM324单5V电源工作,跟随器

网友B:
电路图肯定画错了!R3可能接在3脚而不是接在2脚。

网友C:
射极跟随器。

网友D:
这个LM324构成了这个电路
电压跟随器(也称为单位增益放大器,缓冲放大器和隔离放大器)是运算放大器电路,其电压增益为1。

这意味着运算放大器不会对信号进行任何放大。 它被称为电压跟随器的原因是输出电压直接跟随输入电压,这意味着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同。 因此,例如,如果5V作为输入进入运算放大器,则输出5V。 电压跟随器充当缓冲器,不对信号提供放大或衰减。

网友E:
你好!电路图是不是有误呀!放大不像放大;比较不像比较。

网友F:
有点像电压跟随,但第二脚又输入2.5V电压,你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LM324构成了这个电路
电压跟随器(也称为单位增益放大器,缓冲放大器和隔离放大器)是运算放大器电路 ...

电压跟随器?R1,R2,R3的作用呢?

网友G:
射极跟随器是指晶体三极管电路的。这个是运放,电压跟随器。

网友H:
跟随器电压出来后外加一个2.5V电压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肯定画错了!R3可能接在3脚而不是接在2脚。

图纸没错,这是实物图纸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有点像电压跟随,但第二脚又输入2.5V电压,你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静态无输入,输出3.5V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的跟随器

可静态不对呀,输出3.5V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LM324构成了这个电路
电压跟随器(也称为单位增益放大器,缓冲放大器和隔离放大器)是运算放大器电路 ...

静态时电压不对,无输入输出3.5V

网友J:
输出端(1) 和 反向输入端(2) 短路,两点电压相等,同相输入端(3) 和 反向输入端(2) 电压近似相等,也就是说输出端(1)电压等于 同相输入端(3)电压,那就是个电压跟随器,同相输入端(3)输入多少,输出端(1)就是多少,和前面的分压电路没什么关系。要么就是你的图画错了,R3接到C1就是 2.5V 跟随输出

网友K:
这是楼主杜撰的电路,无实用价值。

网友L:
1. 这是单电压跟随器;
2. 3脚输入,1脚输出2.5V

网友M(2019-11-18):
跟随电路,出来为负(-2.5),这种一般用在积分式AD电路中,是把基准电压变成+-2.5电压,然后给积分电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