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弹窗大小怎么设置呀 显示不全 确定不了

楼主(2019-08-26):
各位Altium Designer弹窗大小怎么设置呀 显示不全  确定不了 很烦喔

网友A:
这不简单,显示器用大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B:
试调一下分辨率,看哪个能显示就要哪个。不需要时把分辨率调回你平时用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简单,显示器用大一点的就行了。

笔记本,分辨率不够  将就这用了

网友C:
显示器屏幕分辨率问题,可以改一下显示器屏幕分辨率,改小一点,可以试试800*600,但整体变小了,用着也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