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11荧光管时钟制作 附单片机源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9-08-26):
  荧光管也是本人在大学时期,偶然的情况下接触到的,当时也是好奇,便对其进行了一些接触,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说到制作荧光管时钟,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在闲暇时候,做了一个荧光管时钟,采用uln2803+74hc595方案。先上张图

效果还不错

效果还不错

设计的时候采用了lm2596芯片提供IV-11荧光管启动需要的1.5V灯丝电压,注意降压电路中的二极管一定要是肖特基二极管!!!(灯丝电流单管可能就能达到100ma,六根荧光管可能就有达到600ma因此lm2596可能会有些温度)升压模块就使用了某宝上就有的升压模块,这种升压模块价格不高就几块钱,而且使用的时候也几乎感觉不到温度,所以当然是选择它了,不然用什么mc3063升压方案,PCB板上看着好像高大上都是电容电阻,好不好用不说,电源转换效率也不是很高。荧光管的阳极驱动当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uln2803达林顿管驱动,这管子耐压能到50V,静态显示的荧光管只需要25V左右就够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之后便是画板布线,本人没有什么吹毛求疵的毛病,也只是业余玩玩,因此布线布局等方面没有什么要求,能稳定工作就可以了,当然了也可以用万用板搭,反正电路也不复杂,笔者也曾经用万用板搭过两个iv-11荧光管时钟,一个ys27荧光管时钟一个z570m辉光管时钟,只有逻辑清晰,基本上都可以搭出来,不用纠结要不要打板,打板无非就是偷懒而已。底座的led是使用595驱动的可以实现每个灯亮不同的颜色,当然如果你要调整灯的亮度,请将每个595的OE使能端单独接出来即可,此电路并不能使led调整亮度。程序笔者只写了最简单的驱动程序和最简单的led显示循环,并没有拓展。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可以开源,这样会有更多的人修改电路等,让设计变的更加完美。最后,祝诸君都能做出属于自己的荧光管时钟。另若有需要可以上闲鱼搜索荧光管时钟

5V转1.2V降压电路

5V转1.2V降压电路

全套原理图

全套原理图

PCB图纸(不是什么高手,也没有什么吹毛求疵的毛病,只求稳定工作,因此布线不是很好看见谅)

PCB图纸(不是什么高手,也没有什么吹毛求疵的毛病,只求稳定工作,因此布线不是很好看见谅)

网友A:
好东东啊,楼主的主程序如下:
//******************************************************//
//****************若使用该代码请注明出处****************//
//*******************Designed by HHL ******************//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
#define FOSC  120000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v-11显示595
sbit   STCP=P1^4;
sbit   SHCP=P1^5;           //时钟线
sbit   OE  =P1^3;           //锁存线
sbit   DS  =P1^2;           //数据线
//***********************************//RGB灯显示595
sbit  STCPl=P1^0;
sbit  SHCPl=P1^1;
sbit  OE1=P3^7;
sbit  DSl=P3^6;
//************************************//
uchar code SMG[]={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0x82, 0xf8, 0x80, 0x90};
uchar code RGB[]={0x88,0xcc,0x99,0xaa,0xee,0xdd,0xbb};     //RGB,RG,GB,RG,R,G,B
uint aaa,bbb,kaiqi;
//***********************************//
void HC595(unsigned char DA)//荧光管 595驱动程序
{unsigned char i;
          STCP=0;
for(i=0;i<8;i++)
     {
                SHCP=0;
          DS=DA&0x01;
          DA>>=1;
          SHCP=1;
     }
          STCP=1;
    delayus(20);
          STCP=0;
}
//************************************************//
void HC595RGB(unsigned char DA1)//led 595驱动程序
{unsigned char i;
          STCPl=0;
for(i=0;i<8;i++)
     {
                SHCPl=0;
          DSl=DA1&0x01;
          DA1>>=1;
          SHCPl=1;
     }
          STCPl=1;
    delayus(20);
          STCPl=0;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unsigned char e,unsigned char f)//显示荧光管
{
                                                        HC595(SMG[a]);//显示第1个74HC595
                                                        HC595(SMG[b]);//显示第2个74HC595
                                                        HC595(SMG[c]);//显示第3个74HC595
                          HC595(SMG[d]);//显示第4个74HC595
                    HC595(SMG[e]);//显示第5个74HC595
                    HC595(SMG[f]);//显示第6个74HC595

}
//************************************************//
void displayRGB(unsigned char a1,unsigned char b1,unsigned char c1)//led彩灯
{
                                                        HC595RGB(RGB[a1]);//显示第1个74HC595
                                                        HC595RGB(RGB[b1]);//显示第2个74HC595
                                                        HC595RGB(RGB[c1]);//显示第3个74HC595
}
//*********************************************************//
void show ()               //读取时间,并显示
{
        unsigned char Htemp1,Htemp2,Mtemp1,Mtemp2,Stemp1,Stemp2;
        unsigned char 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Htemp1=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24小时制
    Htemp1&=0x3f;
    Htemp2=BCD2HEX(Htemp1);
    Mtemp1=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Mtemp2=BCD2HEX(Mtemp1);
    Stemp1=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Stemp2=BCD2HEX(Stemp1);
        //********************************//
                                shi1=Htemp2/10;
                                shi2=Htemp2%10;
                                fen1=Mtemp2/10;
                                fen2=Mtemp2%10;
                                miao1=Stemp2/10;
                                miao2=Stemp2%10;
        //********************************//

        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显示时间
}
//***************************************************//
//void showRGB()
//{
//
//
//                displayRGB(3,3,3);
//                displayRGB(4,4,4);
//                displayRGB(5,5,5);
//                displayRGB(6,6,6);
//                displayRGB(7,7,7);
//}
//**********************************************//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AUXR = 0x80;
        TMOD &= 0xFc;
        TL0 = (65536-T1MS);
        TH0 = (65536-T1MS) >> 8;
        TR0 = 1;
        ET0=1;
        EA=1;
}
//*********************************************//
void main(void)
{
        OE=1;             //时钟开启开关 1为关闭,0为打开
        OE1=1;            //led开启开关  1为关闭,0为打开
//         ModifyTime(19,5,6,21,49,30);       //初始化时钟,设定时间
//   修改时间   19年6月21日21时49分30秒
//   接除屏蔽代码下载至单片机后,断电屏蔽该行代码再重新下载至单片机再上电即可

        Timer0Init();
        while(1);
}
//********************************************//
void shuaxin ()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aaa++;
  bbb++;
        kaiqi++;
        if(kaiqi==300)
        {
                OE=0;
                OE1=0;
  }
        if(aaa==10)
        {
           show();    //定时器中断刷新显示时间
                aaa=0;
        }
        if(bbb==200)
        {displayRGB(0,0,0);  //显示led颜色
        }
        if(bbb==400)
        {        displayRGB(1,1,1);
        }
        if(bbb==600)
        {displayRGB(2,2,2);
        }
        if(bbb==800)
        {        displayRGB(3,3,3);
        }
        if(bbb==1000)
        {        displayRGB(4,4,4);
        }
        if(bbb==1200)
        {displayRGB(5,5,5);
        }
        if(bbb==1400)
        {displayRGB(6,6,6);
                bbb=0;
        }

}

网友B:
感谢小编无私贡献

网友C(2019-10-06):
不错,不过我有更好的方案,不用转接板,可以支持荧光数码管插拔

网友D(2020-01-15):
大佬可否给一份iv-11管子的封装啊,qaq

网友E(2020-06-11):
感谢楼主无私贡献

网友F(2020-11-24):
595+2803不如直接用573。

网友G:
这个真漂亮,收下研究

网友H:
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I(2021-01-09):
管子哪里找啊??求个链接

网友J(2023-12-22):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啊,楼主的主程序如下:

感谢小编无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