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初次工业环境实战!没人带,走了太多冤枉路!在这里总结一下,给自己留...

楼主(2019-08-27):
先来一段废话,留给以后的自己看,一切都是赶的吧,这个项目在设计之初是没有考虑单片机的,是一个机械手从震动盘循环取螺丝的设备。螺丝直径7.65mm左右,机械手要放进去的孔位是7.9mm,需要一次性埋入8个进去,开始做的工装非常简陋,因为我是主要调试人员,效果一直很差,反正机缘巧合,最后决定要用到步进电机,装上齿轮带动螺丝到指定位置。既然要用步进电机,那么机械手自身的接口,无法发送脉冲的,只能输出简单的开关信号。用PLC的话,成本不允许了。玩单片机时间是挺早,当初就是因为单片机学会了一些基础电路的知识,才做到这份工作的,起码实现了工资翻倍,工作更轻松的目标。反正根据自己的经验吧,就决定用步进电机,于是就自己上单片机了。进入正题,我在此次项目中有什么心得。但片机主要负责,让两个电机同时开始转。然后不一定同时停下来,反正就是一直发脉冲就是
先谈收获:
1:在工业环境中,一定不能用低质量的配件,如电源,不能用7805这种自己搭建的电路,这些凑合。必须买专业的5v电源,还必须是单独的5v。我就吃亏了,用了一个,24和5v共用的,结果步进电机是24v的,然后用电量比较大。造成单片机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原因还不好找。
2:单片机的夹紧座。不一定靠谱的。如果感觉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请一定要直接测量单片机的两个电源引脚的电压。
3:买的51最小系统板,有的P0口会有排阻;如果用P0口做地电平输入信号的时候互相之间干扰非常严重。
4:工业环境中,请使用工业电路板,在某宝搜索:工业用电流放大板,PLC电流放大板。。。。之类的词汇,可以搜的到。价格几十块,的确是好用。
5:发送脉冲的程序一定要放在中断里面。我之前没有逻辑分析仪,我一直以为那个得上几千,买不起,后来机缘巧合发现。有款不到30的逻辑分析仪,买回来,把自己发的脉冲抓出来看看,因为是两路脉冲同时发的。心想应该是一样的波形。但是

旧波形图,就是发脉冲放在while里面的

旧波形图,就是发脉冲放在while里面的
如图,后来的波形

改进后

改进后
区别是可以自己看看,还可以测量你的延时对不对。有了它,真的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这个眼睛给了我太大帮助了。
6: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我自己买了个TB6600,用在35步进电机上,感觉噪音有点大,但是有个自动降流的功能不错,后来自己把难处反应了一下。花一倍的价格,买了好像是DM542,这款。反正都是用,感觉最明显的就是噪音小了。
7:就是会使用二相的步进电机了。刚开始,想买18BYJ,采购买成了35步进,,uln2003坑定是不行了,后来就用手边的一块L298N凑合。还用上面的24V转5V的电给单片机供电,结果可想而知。电压会自己变成2v,,,
8:这个STC单片机真的不能装反。否则,连反应的时间都不会给你就给你烧了。
9:STC15系列的单片机,和STC12以下的开发板是不通用的,谨慎购买15系列
10:当我们在看別人(如:老板)在做产品的时候,心里想如果是我,我一定会用最好的配件。当真的轮到自己头上让自己出钱的时候,唉,说实在的连20块钱都不想多出,买个杂牌的5v电源,要15块钱,明纬比较大。要45左右。考虑再三,自己掏腰包。就沦落了。。。。心里默默的告诉自己,我没用7805就不错了。
11:程序流程图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可惜我还是不会,编程非常的被动。干到3点发现错的编不下去了,重新再来的心情,,,,,我已经忘了。忘性好没办法;
12:熬夜这个,我估计大伙都差不多。老家9点半睡觉的习惯,实在是奢侈啊

13:最后再端正下自己的价值观吧:多做有价值的事情,少做有价格没价值的事情。
现在的像我这90后。可以说是很难不受影响的坚持做实业。我相信大伙都差不多吧,都有伴!!

网友A:
以后可以用伺服电机试试

网友B:
的确很多时候就觉得,这样下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以后的生活。
加油吧,实业始终是支撑着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继续砥砺前行,比会遇到美好风景。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是在某宝上购买的吗?可以私下给个链接吗?

网友D:
幸亏我上次(也是第一次)用STC单片机做的控制器时候用的单独电源,军工插座……不然说不定就凉了

网友E:
想可靠的话就用工频电源加7805,见过开关电源坏掉的,工频电源轻易不会损坏,7805稳压精度很高的,噪音只有40微伏,比开关电源好多了,普通开关电源的噪音都是10毫伏起步的

网友F:
需求分析、设计、代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是在某宝上购买的吗?可以私下给个链接吗?

直接搜索逻辑分析仪,价格30左右的那款就是

网友G(2019-11-07):
能发个逻辑分析仪的链接吗

网友H(2021-10-23):
做产品和玩开发板是二回事!要用做产品的思维来弄。产品在应用场合各种环境问题都会碰到要去面对和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是在某宝上购买的吗?可以私下给个链接吗?

某一个宝搜DSlogic,我买了个100MHz的还挺好用

网友J:
STC12和传统的STC89系列单片机引脚排布是相同的,STC11也是。STC15系列就完全不一样了,省去了外部的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只需要两个电源引脚就OK了,功能还是很强大的,我们这边现在基本上都用STC15系列的单片机了,只有一些实验性项目用STC11或STC12,新员工用89系列练习

网友K:
真正实用的程序,都是有基本的定时中断程序部分.
PC电脑的操作系统,就是建立在定时中断基础上的

网友L(2021-12-07):
这就是工业上宁可用昂贵的PLC而不愿用单片机的重要原因!单片机限于各种因素,设计不好就不会稳定工作,而PLC是厂家做好了电路经过了无数次的测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就是工业上宁可用昂贵的PLC而不愿用单片机的重要原因!单片机限于各种因素,设计不好就不会稳定工作,而P ...

看文章里面写PLC了吗?没有好坏,只有合适不,几十万的工程用PLC最合适,几千块钱的设备需要plc做,买PLC的钱都几千上万了。只做一两次的工程,PLC合适,做成百上千套设备,用PLC做?老板会不考虑的直接请工程师回家

网友N:
从你的描述来看是自己组装从某一个宝买来的各种电路板,单片机甚至可能是用的ic夹紧座的那种小开发板,电源可能也是小功率电源(24v供电明显功率不足但是7805来背锅了),建议你学画板,然后系统学习下工控板pcb设计以及工业电源设计,有时候组装带来的不稳定帅锅给质量和其他因素不利于学习进步!

网友O:
开发小板用在工业产品中也没有什么错   最主要还是要考虑工作环境    有灰尘水珠电磁干扰等等问题
但把供电接在24V动力电源就有问题了   需要单独供电用7805也没问题    这个是处理核心    如果不稳定后面很多问题
在实际运用中还要注意输入输出的隔离与驱动匹配    就没多大问题了
用单片机而不用PLC的原因很多   一般是批量化便宜  无法破解程序   专板专用无法替换   功能速度比PLC强等等

网友P(2024-06-03):
引用 网友E:
想可靠的话就用工频电源加7805,见过开关电源坏掉的,工频电源轻易不会损坏,7805稳压精度很高的,噪音只有 ...

TI公司有款开关电源芯片适合单片机,噪声类似7805

网友Q:
加油,实业始终是支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砥砺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K:
真正实用的程序,都是有基本的定时中断程序部分.
PC电脑的操作系统,就是建立在定时中断基础上的

说得很好,理解的很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