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驱做激光雕刻机、写字机的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9-08-27):
打算用光驱做激光雕刻机、写字机,不买舵机用光驱那个电机行吗?最近才开始看教程,该怎么弄。

网友A(2019-11-06):
制作要两个光驱,每个光驱只有一个步进电机可用,用于在X、Y两个轴向动作。
每个光驱上还有其他3个电机,1个开关门双向、1个转光盘变速、1个激光头微调,用不上。
业余制作的这东东好像用不到舵机。

网友B(2020-03-04):
能行,那是步进电机,刷的固件不同

网友C(2021-08-14):
可以用42步进电机,光驱的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