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步进电机转动时一些现象的原因探索?(求助)

楼主(2019-08-27):
朋友:
      你好!
      用STM32驱动57步进电机,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来回转动时,为什么会像地球一样,“自转”的同时还在“公转”(电机在确定好的夹角内来回转动,但是一会这个夹角就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夹角的大小本身并没有变)?
      这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避免此现象产生的方法?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电机动应该是运动惯量大于本身 首先让电机固定住

网友B:
描述不是很清楚,按1楼的答复,应该是陀螺效应,属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是很清楚,按1楼的答复,应该是陀螺效应,属正常现象。

中间的转轴的确可以在一定的夹角范围内来回转动。
但是,
转轴比方说原来在西北方向的固定夹角范围内来回转动,可是它在渐渐地偏离西北方向。
过一会你看时,
转轴已经在东北方向的固定夹角范围内来回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