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V3控制板cnc shield v3拓展板2个8825驱动模块做激光雕刻机圆柱雕刻机

楼主(2019-08-27):
uno V3控制板cnc shield v3拓展板2个8825驱动模块做激光雕刻机在圆柱雕刻机,现在以刷好
GRBL v1.1版本固件可做平面动动尺寸正常,但是Y轴换成圆周运动后画线错误。42步进电机 机身60mm的用的是GT2  20齿轮带GT2  20齿轮做旋转运动,步进电机脉冲为80步1mm但是测试画直径5mm周长15.7mm应该是封闭的环但是实际是开口的。Y轴脉冲如何计算,求解画各种直径的都没问题公式及结果.
,成功后上传制做教程让大家指导

楼主:
看来只能做到一个直径一个脉冲,改直径后在改脉冲。如5直径为3200/15.7=203.822;换成9直径后为3200/28.26=113.234脉冲了。

网友A:
楼主是在cnc shield v3拓展板直接插上8825模块就能用吗?我不知为何直接插A4988模块就能用,但8825就用不了.

网友B(2020-03-25):
成功了么

网友A:
试了,不知怎么回事,又行了,可能我设置了一下高电平触发变成低电平触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