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 io口脉冲检测,求思路

楼主(2019-08-27):
比如外部有6根脉冲输出线分别接到p1.1p1.2p1.3p1.4p1.5p1.6怎么循环读取这6根线的脉冲数呢?不知道这样行接行不行得通?具体怎样做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有没有大神给些思路呀?感激不尽。

网友A:
根据使用不同类型MCU采取不同的方法

网友B:
没有图呀,脉冲读取很多mcu都可以定时器硬件获取,或用mcu中断计数,主要看脉冲频率有多大,mcu是否可以处理得过来

网友C:
使用定时器读取脉冲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