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脚2位半数码管如何用单片机驱动?

楼主(2019-08-27):
188类数码管,五个脚位188的数码管如何驱动?

188数码管-XLD-2353R-5 188.pdf

网友A:
只需要5个三极管或类似5个3极管的IC,如ULN2003 74LS245等均可,假设三极管导通提供电源(高电平),截止时电压接近于0(低电平),关键是程序需采用扫描的方式编写,当1脚的三极管导通提供电源时,234脚要控制相应三极管为低电平,此时有3A 3C 3E三段能点亮,如果只需3A一段亮,需控制2脚三极管低电平输出 34脚三极管高电平输出,其它段类似控制,需要把各显示内容做一个真值表,显示时把扫描显示即可

网友B:
16个段引脚看你要如何与蛋骗鸡连接,5个共同端并联即可,段各接限流电阻.用8个IO口驱动或使用16个IO口驱动设计起来就不一样.

楼主:
想法是这样,但是点亮数字的时候会被干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5个三极管或类似5个3极管的IC,如ULN2003 74LS245等均可,假设三极管导通提供电源(高电平),截止时电压 ...

就像要点亮3A 3B时候就出现问题

网友C:
共阳端1-5脚作为数码管位,用动态扫描,驱动可用三极管8550;1、2、3、4作为数码管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个段引脚看你要如何与蛋骗鸡连接,5个共同端并联即可,段各接限流电阻.用8个IO口驱动或使用16个IO口驱动设 ...

这个只用单片机的5个io口来控制而已1 2 3 4 5 对应的是5个io口,对应的数字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D:
LcdDrive_init:
        movlw        00001011b
        andwf        pt1en,1
;        movlw        00000000b
;        andwf        pt5en,1
        clrf        R_Temp1
        clrf        R_Temp2

        movfw        R_LcdDate_Ge
        call        LcdData_Tab0
        btfsc        R_TimeFlag,B_FirstOnMode2
        movlw        FFH
        btfsc        R_TimeFlag,B_Error_En
        movlw        FFH
        movwf        R_Temp1

        movfw        R_LcdDate_Shi
        call        LcdData_Tab0
        btfsc        R_TimeFlag,B_FirstOnMode2
        movlw        FFH
        btfsc        R_TimeFlag,B_Error_En
        movlw        FFH
        movwf        R_Temp2

        btfss        R_LcdDate_Bai,0
        goto        LcdDrive_Deal
        bsf                R_Temp1,7
        bsf                R_Temp2,7

LcdDrive_Deal:
        movfw        R_LcdCom_Cnt
        andlw        00001111b
        addpcw
        goto        LcdDrive_Com1                                   ;1-2        seg - com
        goto        LcdDrive_Com2                                        ;2-1
        goto        LcdDrive_Com3                                        ;1-3
        goto        LcdDrive_Com4                                        ;3-1
        goto        LcdDrive_Com5                                        ;1-4
        goto        LcdDrive_Com6                                        ;4-1
        goto        LcdDrive_Com7                                        ;5-1
        goto        LcdDrive_Com8                                        ;2-3
        goto        LcdDrive_Com9                                        ;3-2
        goto        LcdDrive_Com10                                        ;4-3
        goto        LcdDrive_Com11                                        ;4-2
        goto        LcdDrive_Com12                                        ;5-2
        goto        LcdDrive_Com13                                        ;5-3
        goto        LcdDrive_Com14                                        ;5-4
        goto        LcdDrive_Com15                                        ;3-4
        goto        LcdDrive_Com16                                        ;2-4

LcdDrive_Com1:
        btfss        R_Temp1,6
        return
        call        Set_Seg1
        call        Set_Com2
        return

LcdDrive_Com2:
        btfss        R_Temp1,5
        return
        call        Set_Seg2
        call        Set_Com1
        return

LcdDrive_Com3:
        btfss        R_Temp1,4
        return
        call        Set_Seg1
        call        Set_Com3
        return

LcdDrive_Com4:
        btfss        R_Temp1,3
        return
        call        Set_Seg3
        call        Set_Com1
        return

LcdDrive_Com5:
        btfss        R_Temp1,2
        return
        call        Set_Seg1
        call        Set_Com4
        return

LcdDrive_Com6:
        btfss        R_Temp1,1
        return
        call        Set_Seg4
        call        Set_Com1
        return

LcdDrive_Com7:
        btfss        R_Temp1,0
        return
        call        Set_Seg5
        call        Set_Com1
        return

LcdDrive_Com8:
        btfss        R_Temp2,6
        return
        call        Set_Seg2
        call        Set_Com3
        return

LcdDrive_Com9:
        btfss        R_Temp2,5
        return
        call        Set_Seg3
        call        Set_Com2
        return

LcdDrive_Com10:
        btfss        R_Temp2,4
        return
        call        Set_Seg4
        call        Set_Com3
        return

LcdDrive_Com11:
        btfss        R_Temp2,3
        return
        call        Set_Seg4
        call        Set_Com2
        return

LcdDrive_Com12:
        btfss        R_Temp2,2
        return
        call        Set_Seg5
        call        Set_Com2
        return

LcdDrive_Com13:
        btfss        R_Temp2,1
        return
        call        Set_Seg5
        call        Set_Com3
        return

LcdDrive_Com14:
        btfss        R_Temp2,0
        return
        call        Set_Seg5
        call        Set_Com4
        return

LcdDrive_Com15:
        btfss        R_Temp2,7
        return
        call        Set_Seg3
        call        Set_Com4
        return

LcdDrive_Com16:
        btfss        R_Temp1,7
        return
        call        Set_Seg2
        call        Set_Com4
        return

Set_Seg1:
        bsf                PT_Seg1,P_Seg1
        bsf                PT_Seg1_En,P_Seg1
        return

Set_Seg2:
        bsf                PT_Seg2,P_Seg2
        bsf                PT_Seg2_En,P_Seg2
        return

Set_Seg3:
        bsf                PT_Seg3,P_Seg3
        bsf                PT_Seg3_En,P_Seg3
        return

Set_Seg4:
        bsf                PT_Seg4,P_Seg4
        bsf                PT_Seg4_En,P_Seg4
        return

Set_Seg5:
        bsf                PT_Seg5,P_Seg5
        bsf                PT_Seg5_En,P_Seg5
        return

Set_Com1:
        bcf                PT_Com1,P_Com1
        bsf                PT_Com1En,P_Com1
        return

Set_Com2:
        bcf                PT_Com2,P_Com2
        bsf                PT_Com2En,P_Com2
        return

Set_Com3:
        bcf                PT_Com3,P_Com3
        bsf                PT_Com3En,P_Com3
        return

Set_Com4:
        bcf                PT_Com4,P_Com4
        bsf                PT_Com4En,P_Com4
        return

LcdData_Tab0:
        andlw        0fh
        addpcw
        retlw        01111110B        ;0
        retlw        00110000B        ;1
        retlw        01101101B        ;2
        retlw        01111001B        ;3
        retlw        00110011B        ;4
        retlw        01011011B        ;5
        retlw        01011111B        ;6
        retlw        01110000B        ;7
        retlw        01111111B        ;8
        retlw        01111011B        ;9
        retlw        01111011B        ;9
        retlw        01111011B        ;9
        retlw        01111011B        ;9
        retlw        01111011B        ;9
        retlw        01111011B        ;9
        retlw        01111011B        ;9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Drive_init:
        movlw        00001011b
        andwf        pt1en,1

这汇编看得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汇编看得一头雾水

有没有C的的提示?

网友E(2020-03-17):
可以咨询数码管的生产厂家 深圳市新亮点电子有限公司,有完整的驱动方案

网友E:
可以联系数码管的驱动厂家 深圳市新亮点电子有限公司,他们有完整的驱动方案

网友F(2020-04-20):
u16 w1Tab[2]={0x0000,0x0480};
u16 w2Tab[10]={0x0936,0x0110,0x0925,0x0931,0x0113,0x0833,0x0837,0x0910,0x0937,0x0933};
u16 w3Tab[10]={0xf240,0x5000,0xb208,0xd208,0x5048,0xc248,0xe248,0xd000,0xf248,0xd248};
u8  ywTab[16]={1,2,3,0,2,3,0,1,3,0,1,2,0,1,2,3};
u8  stp=0;

void display(u8 dt)
{
  u8 odt;
        u16 dm = w1Tab[dt/100]|w2Tab[(dt%100)/10]|w3Tab[dt%10];
        if(stp>=16)stp=0;
        odt = 0x1f & (~((((dm&(0x0001<<(15-stp)))==(0x0001<<(15-stp)))?1:0)<<ywTab[stp]));
  GPIOA->BSRR =((((u32)(~odt))<<16)|(u32)(odt));
        stp++;
}

网友F:
来个精简版的
u16 w1Tab[2]={0x0000,0x0480};
u16 w2Tab[10]={0x0936,0x0110,0x0925,0x0931,0x0113,0x0833,0x0837,0x0910,0x0937,0x0933};
u16 w3Tab[10]={0xf240,0x5000,0xb208,0xd208,0x5048,0xc248,0xe248,0xd000,0xf248,0xd248};
u8  ywTab[16]={1,2,3,0,2,3,0,1,3,0,1,2,0,1,2,3};
u8  stp=0;

void display(u8 dt)
{
  u8 odt;
  u16 dm = w1Tab[dt/100]|w2Tab[(dt%100)/10]|w3Tab[dt%10];
  if(stp>=16)stp=0;
  odt = 0x1f & (~((((dm&(0x0001<<(15-stp)))==(0x0001<<(15-stp)))?1:0)<<ywTab[stp]));
  GPIOA->BSRR =((((u32)(~odt))<<16)|(u32)(odt));
  stp++;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来个精简版的
u16 w1Tab[2]={0x0000,0x0480};
u16 w2Tab[10]={0x0936,0x0110,0x0925,0x0931,0x0113,0x083 ...

很不错的分享,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H(2020-10-30):
引用 网友F:
来个精简版的
u16 w1Tab[2]={0x0000,0x0480};
u16 w2Tab[10]={0x0936,0x0110,0x0925,0x0931,0x0113,0x083 ...

u16 w1Tab[2]={0x0000,0x0480};
u16 w2Tab[10]={0x0936,0x0110,0x0925,0x0931,0x0113,0x0833,0x0837,0x0910,0x0937,0x0933};
u16 w3Tab[10]={0xf240,0x5000,0xb208,0xd208,0x5048,0xc248,0xe248,0xd000,0xf248,0xd248};
u8  ywTab[16]={1,2,3,0,2,3,0,1,3,0,1,2,0,1,2,3};
解释一下

网友I(2024-07-02):
引用 网友H:
u16 w1Tab[2]={0x0000,0x0480};
u16 w2Tab[10]={0x0936,0x0110,0x0925,0x0931,0x0113,0x0833,0x0837,0x0 ...

u16 w1Tab[2]={0x0000,0x0480};   //第一位0,1
u16 w2Tab[10]={0x0936,0x0110,0x0925,0x0931,0x0113,0x0833,0x0837,0x0910,0x0937,0x0933};//第二位0-9
u16 w3Tab[10]={0xf240,0x5000,0xb208,0xd208,0x5048,0xc248,0xe248,0xd000,0xf248,0xd248}; //第三位0-9
u8  ywTab[16]={1,2,3,0,2,3,0,1,3,0,1,2,0,1,2,3};//移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u16 w1Tab[2]={0x0000,0x0480};   //第一位0,1
u16 w2Tab[10]={0x0936,0x0110,0x0925,0x0931,0x0113,0x0 ...

没用过动态的,请教下,如果我用的IO脚不同的话,这个真值表需要变更吗?

网友K:
这个跟普通的4*8一样的驱动原理,4*8就是一次点亮一个8,而这种一次只是点亮一笔,即一个LED,利用快速扫瞄显出一个个8字。只要扫完一周的频率大于60HZ基本人眼就看不到闪烁了。

网友K:
每次只能有两个I0做输出,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另外的不用全做高阻输入状态,这样其它不相关的LED就会不被点亮。

网友L:
这个对单片机有要求。普通数码管,是一位一位的扫描;这个是一段一段的扫描,且只能有一段,其它脚要为高阻态。

网友M:
引用 楼主:
想法是这样,但是点亮数字的时候会被干扰到

大量的移动电源使用,不会有问题的,看我下面的驱动描述。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就像要点亮3A 3B时候就出现问题

大量的移动电源使用,不会有问题的,看我下面的驱动描述。

网友M:
说显示有问题的朋友,可能没有编程驱动过。
大量的移动电源使用,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的这个比较好驱动,最简单的是5脚输出高电平,1~4脚输出低就能控制4个。
5脚输出高阻或低电平,则1~4脚轮流有一个输出高,其余3个要显示就输出低,不显示就高阻。
其实这是分时驱动共阴、共阳的接法,比如8个SEGMENT和8个COMMENT就可以驱动16个数码管,即16个IO驱动16个数码管,很常用的接法,一些MCU直接支持,比如STC8H4K64TL的24个IO就可以驱动32个数码管256段。
早几天我刚好买了一些无线话筒的显示模块,7个IO显示40段(最多可以42段)。

网友N:
很多情況下,一次點亮數個LED,只能專用,用途受限。

网友I(2024-09-19):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动态的,请教下,如果我用的IO脚不同的话,这个真值表需要变更吗?

需要,楼主用的GPIOA这一组,是按组使用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