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串口控制蜂鸣器不同频发声的问题

楼主(2019-08-27):
由上位机发送1给单片机时,蜂鸣器以400ms频率发声,发2时以200ms频率发声,发3时以100ms频率发声,发4关闭蜂鸣器。可是我写的程序,发任意数字都是一个频率,而且关不掉,下面是我写的程序,请问哪有错误呢

楼主:
是第二个图,不好意思发多了

网友A:
首先要确定蜂鸣器的类型是有源还是无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蜂鸣器的类型是有源还是无源

是无源的。不晓得程序哪里有错误,希望指正

网友B:
周期400ms是频率很低的声音,蜂鸣器不能输出这么低频率

网友C:
无源蜂鸣器必须使用1k~5k的方波去驱动

网友D:
看不太清图
多循环几千次,声音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