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0-1024的变化数值转换成0-100的变化数值

楼主(2019-08-27):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点的话,数据除以1.024喽,线性结果。嘿嘿嘿

网友B:
定义x为unsigned int,定义y为unsigned char 假设x是0-1024变化值  y是0-100变化值,则y=(x*100)<<10  把x的值乘以100然后左移10位即得

网友C:
说句不客气的话,数学基础不好,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

一个0-1024的变化数值   转换成0-100的变化数值   x=x*100/1024

网友D:
浮点除以1024乘以100然后转为整数。

网友E:
这是数学吧,不过这么转肯定是有误差的,没办法的事

网友F:
一个0-1024的变化数值   转换成0-100的变化数值   x=x*100/1024

网友G:
把0~1024的数值除以1024,然后乘以100便可

楼主:
谢谢,我用 x=x*100/1024测试,达到了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