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大赛电磁炮STM32源代码 两轴云台

楼主(2019-08-28):
代码,电赛基本要求可以完成。

spi读取GY953数据,加上ANO6.5通讯协议,PWM_IN_OUT

#include "stm32f10x.h"   // 相当于51单片机中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bsp_servo.h"
#include "bsp_daba.h"
#include "bsp_keyscan.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sp_keyscan.h"

int16_t tim = 0;
uint16_t volatile receivebuff[1024]={0};
extern uint16_t aim_x,aim_y,flag;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num;
u8 key = 16,key1=16,single=1,select_yaw=0,select_d=0;
u16 yaw=0,d=0,v0=5;
u16 single_index=0;
double pitch=0;
u16 SINGLE[20]={30,35,40,45,50,55,60,65,70};//????
u8 pattern_flag=1;
u16 temp=0;
extern int16_t aim_distances,aim_yaw;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USART1_Config();
        printf("串口成功!\n");
        KeyBoard_Init();
        OLED_Init();
        Servo_Init(20000, 72-1,1500,1500);//20ms周期  头:600-2350(10-170度)  底座:500-2500(0-180度),    1500对应90度asddadasdsada
        printf("222");

        while(1)
        {
                oled_show();
                                //printf("%d",d);
                //key=Read_KyeValue();
                //printf("%d",key);
//                delay_ms(100);

                if((Read_KyeValue()==14) && (pattern_flag==1))//??1???
                {
                        delay_ms(10);
                        //LED1_TOGGLE        ;
                        printf("123");
                        LED1_OFF;//chongdianjidianqi
                        LED2_ON;//fangdainjidianqi
                        delay_ms(Tchong);//???
                        LED1_ON;
                        LED2_ON;
                        //delay_ms(200);
                        //printf("443");
                        LED1_ON;
                        LED2_OFF;
                        delay_ms(100);
                        LED1_ON;
                        LED2_ON;

                }
                if((Read_KyeValue()==10))//????
                {
                        delay_ms(5);

                        ++pattern_flag;
                        while(Read_KyeValue()!=16);
                        if(pattern_flag==4)
                        {
                                pattern_flag=1;
                        }
                }
                /************************************************/
                if((Read_KyeValue()==11) && (pattern_flag==2))        //??2,????
                {
                        delay_ms(10);
                        if(Read_KyeValue()==11)
                        {
                                d=0;
                                while(Read_KyeValue()!=16);
                                select_d=1;
                                while(select_d)
                                {
                                        key=Read_KyeValue();
                                        if(key!=16)
                                        {
                                                delay_ms(20);
                                                if(key!=16)
                                                {
                                                        if(key!=12&&key!=13&&key!=11)//??0-9
                                                        {
                                                                if(d==0){d=key;}
                                                                else if(d>0&&d<10){d=d*10+key;}
                                                                else{d=d*10+key;}
                                                        }
                                                        if(key==13)
              {
                                                          key=16;select_d=0;
                                                        }//??
                                                        if(key==11){key=16;d=0;}//??
                                                }
                                                delay_ms(20);
                                                while(Read_KyeValue()!=16);
                                                daba(d,1500);
                                                delay_ms(TG);
                                                LED1_OFF;//chongdianjidianqi
                                                LED2_ON;//fangdainjidianqi
                                                delay_ms(Tchong);//???
                                                LED1_ON;
                                                LED2_ON;
                                                //delay_ms(200);
                                                //printf("443");
                                                LED1_ON;
                                                LED2_OFF;
                                                delay_ms(100);
                                                LED1_ON;
                                                LED2_ON;

                                        }
                                }
                        }
                        printf("%d",d);
                }
                /********************************/

                if((Read_KyeValue()==11) && (pattern_flag==3))        //3
                {
                        delay_ms(100);
                        if(Read_KyeValue()==11)
                        {
                                d=0;
                                while(Read_KyeValue()!=16);
                                select_d=1;
                                select_yaw=1;
                                printf("rrrr");
                                while(select_d)
                                {
                                        key=Read_KyeValue();
                                        //printf("%d",key);
                                        if(key!=16)
                                        {
            //printf("juli");
                                                delay_ms(5);
                                                if(key!=16)
                                                {
                                                        if(key!=12&&key!=13&&key!=11)//??0-9
                                                        {
                                                                if(d==0){d=key;}
                                                                else if(d>0&&d<10){d=d*10+key;}
                                                                else if(d>10&&d<100){d=d*10+key;}
                                                                else if(d>100&&d<1000){d=d*10+key;}
                                                                else {temp=d*10+key;}
                                                        }
                                                        if(key==13)
                            {
                                                          key=16;
                                                                select_d=0;
                                                                //select_yaw=1;
                                                        }//??
                                                        //if(key==11){key=16;d=0;}//??
                                                }
                                                delay_ms(5);
                                                while(Read_KyeValue()!=16);

                                        }
                                }
                        }
                        d=temp/100;
                        yaw=temp%100;

                        /****************************/
                        /*if(USART_RXBUF[5] == '-')
                                        {
                                                aim_yaw = (angle*9.3333)+1500;
                                        }
                                        else
                                        {
                                                aim_yaw = 1500-(angle*12.3333);
                                        }*/

                        /*******************************/

                                        if(yaw>=30 && yaw<=60)
                                        {
                                                aim_yaw=yaw;
                                                aim_yaw=(aim_yaw-30)*9.3333+1500;
                                        }
                                        else if(yaw<30 && yaw>=0)
                                        {
                                                aim_yaw=30-yaw;
                                                aim_yaw=1500-(aim_yaw*12.3333);
                                        }
                                        else
                                        {
                                                aim_yaw=1500;
                                        }

                        daba(d,aim_yaw);
                        delay_ms(TG);
                        LED1_OFF;//chongdianjidianqi
                        LED2_ON;//fangdainjidianqi
                        delay_ms(Tchong);//???
                        LED1_ON;
                        LED2_ON;
                        //delay_ms(200);
                        //printf("443");
                        LED1_ON;
                        LED2_OFF;
                        delay_ms(100);
                        LED1_ON;
                        LED2_ON;

                        printf("%d\n",d);
                        printf("%d\n",yaw);
                }

//                if(Read_KyeValue()==13)//???
//                {
//                        delay_ms(5);
//                        //printf("yaw:%d,d:%d\n",yaw,d);
//                        //pitch=(0.5*(asin(d*9.8/(v0*v0*100)))*180/3.14);//pitch=0.5*arcsin(d*g/(v0*v0));
//                //        printf("yaw:%d,pitch:%f,single:%d\n",yaw,pitch,single);
//                        if(single==1)
//                        {
//                                Servo_PWM_Updata((pitch*10.9375)+1450,(yaw*11.1111)+1500);
//                        }
//                        else
//                        {
//                                Servo_PWM_Updata((pitch*10.9375)+1450,1500-(yaw*11.1111));
//                        }
//                if(Read_KyeValue()==14)//chongdian
//                {
//                        //LED1_TOGGLE        ;
//                        printf("123");
//                        LED1_OFF;//chongdianjidianqi
//                        LED2_ON;//fangdainjidianqi
//                        delay_ms(4000);//刚刚好
//                        LED1_ON;
//                        LED2_ON;
//                        //delay_ms(200);
//                        printf("443");
//                        LED1_ON;
//                        LED2_OFF;
//                        delay_ms(100);
//                        LED1_ON;
//                        LED2_ON;
//
//
//                }
                tim ++;
                if(tim%1==0)
                {
                        //daba(aim_distances,aim_yaw);//正式程序恢复
                }

                if(tim ==10)
                {

                        tim = 0;
                }

        }
}

网友A:
您好,请问您用的超级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B(2019-10-12):
请问一下,电磁炮打靶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0-02-23):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电磁炮打靶你是怎么做的

两个自由度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电磁炮打靶你是怎么做的

两个自由度的舵机,用按键控制角度

网友C(2021-06-05):
在座的老铁们,有人实验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