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长延时函数

楼主(2019-08-28):
长延时用Delay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不用Delay只用定时器分别延时10秒,15分钟、1小时封装成函数,需要使用延时时就调用这个函数,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A:
你可以考虑while(1)再使用中断跳出来

网友B:
只要学会使用定时器和标志位,就可以获得大于1us的任意时长的延时时间。没有人会去考虑封装成函数。

网友C:
“定时器”这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只能一个DELAY吗?

网友D:
可以考虑搞一个系统时间计时变量long类型的 system_time,在写一个1ms的定时器中断程序,在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让system_time++,这样每1ms,system_time就会累加1。假设要延时10秒,可以用old_time = system_time获取旧时间,然后用new_time  = system_time获取新时间,再判断if(new_time - old_time >=10000),如果满足,就说明10秒到了。延时15分钟,还是延时1小时,也是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E:
使用定时器和标志位,设置好所需的初始值就行  不需要封装成函数了,定时器是不能封装成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