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那么精确呢?

楼主(2019-08-28):
我了解到伺服电机是利用脉冲信号控制的?但是利用脉冲信号是怎么做到那么精确的控制的呢,或者说,利用脉冲信号控制伺服电机有什么优势吗?
还有就是它一个加工过程的运动路径是初始设定了最高速度后自己规划好就不变了吗?还是中间不断的优化调整自己的加工路径?如果是后者,简直难以想象它的反应速度。

网友A:
精确是靠反馈系统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是靠反馈系统做到的

emmmm,我明白是用反馈做到的,但是控制器能够那么快接收反馈信号并新的执行命令给执行器件吗(我是用闭环控制理解的)(还是说,反馈是用于整体的调控,例如整体的加速减速时间的确定)

楼主:
抱歉,我自己也有点迷
我想问的应该是这两方面:为什么会采用脉冲信号?它是怎么做到快速而又精确的?

网友B:
建议你先被电机运行原理的课,弄清电机转动原理后,这此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被电机运行原理的课,弄清电机转动原理后,这此都不是问题。

emmmm,电机刚修完(学过了同步,异步,直流),你说的是电机拖动相关的?

网友C:
我觉得会断刀的那些机器肯定没有优化路径

网友B:
建议你再巩固一下电机原理

网友D:
主要取决于脉冲信号

网友E:
伺服电机是可以通过改变脉冲频率得以实现精确的控制,像仓库里立柱电机就是伺服电机,因为其可以精确控制货叉XYZ轴的移动,这是其他电机可能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