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RF905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设计 附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9-08-28):
大家好:

        今天我基于STC89C52单片机制作了一个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的设计。

1, 实物照片

2报站;接收模块原理图及PCB

3,发送信号整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UM = 0;
#define BYTE_BIT0 0x01
#define BYTE_BIT1 0x02
#define BYTE_BIT2 0x04
#define BYTE_BIT3 0x08
#define BYTE_BIT4 0x10
#define BYTE_BIT5 0x20
#define BYTE_BIT6 0x40
#define BYTE_BIT7 0x80
////////////SPI指令
#define WC  0x00
#define RC  0x10
#define WTP  0x20
#define RTP  0x21
#define WTA  0x22
#define RTA  0x23
#define RRP  0x24
bdata unsigned  char DATA_BUF;
#define DATA7 ((DATA_BUF&BYTE_BIT7) != 0)
#define DATA0   ((DATA_BUF&BYTE_BIT0) != 0)
sbit flag =DATA_BUF^7;
sbit flag1 =DATA_BUF^0;
#define TxRxBuf_Len 1
unsigned char TxRxBuf[TxRxBuf_Len]=
{
0x29
};
//配置口定义//
sbit TXEN=P2^4;
sbit TRX_CE=P2^3;
sbit PWR=P2^5;
sbit MISO=P2^1;
sbit MOSI=P2^6;
sbit SCK=P2^0;
sbit CSN=P2^7;
/////////////////////////////////////////////////////
sbit AM=P2^2;
sbit DR=P1^3;
///////////////////////////////////////////////////////
sbit led1=P2^2;
sbit led0=P2^3;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0;
///////////////////////////////////////////////////////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RF寄存器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RFConf[11]=
{
  0x00,                             //配置命令//
  0x4c,                             //CH_NO,配置频段在423MHZ
  0x0c,                             //输出功率为10db,不重发,节电为正常模式
  0x44,                             //地址宽度设置,为4字节
  0x04,0x04,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32字节
  0xCC,0xCC,0xCC,0xCC,              //接收地址
  0x58,                              //CRC充许,8位CRC校验,外部时钟信号不使能,16M晶振
};
bit lcdbit;
code TxAddress[4]={0xcc,0xcc,0xcc,0xcc};
///////////延时/////////////////
static void Delay(uchar n)
{
uint i;
while(n--)
for(i=0;i<80;i++);
}
void SpiWrite(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DATA_BUF=send;
for (i=0;i<8;i++)
{
  if (DATA7) //总是发送最高位
  {
   MOSI=1;
  }
  else
  {
   MOSI=0;
  }
  SCK=1;
  DATA_BUF=DATA_BUF<<1;
  SCK=0;
}
}
////////////////初始化nRF905///////////////////
void nRF905Init(void)
{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low
DR=0;      // Init DR for input
AM=0;      // Init AM for input
// CD=0;      // Init CD for input
PWR=1;     // nRF905 power on
TRX_CE=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TXEN=0;     // set radio in Rx mode
}
////////初始化寄存器
void Config905(void)
{
uchar i;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SpiWrite(WC);    // Write config command写放配置命令
for (i=0;i<11;i++) // Write configration words  写放配置字
{
    SpiWrite(RFConf[i]);
}
CSN=1;     // Disable Spi
}
/////////////发送数据
void TxPacket(uchar *TxRxBuf)
{
uchar i;
//Config905();
CSN=0;
SpiWrite(WTP);    // Write payload command
    SpiWrite(TxRxBuf[0]);  // Write 32 bytes Tx data
CSN=1;
Delay(1);      // Spi disable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SpiWrite(WTA);    // Write address command
for (i=0;i<4;i++)   // Write 4 bytes address
{
SpiWrite(TxAddress[i]);
}
CSN=1;      // Spi disable
TRX_CE=1;     // Set TRX_CE high,start Tx data transmission
Delay(1);     // while (DR!=1);
TRX_CE=0;     // Set TRX_CE low
}
////////////////////////////////////////////////////
void SetTxMode(void)
{
TRX_CE=0;
TXEN=1;
Delay(1);      // 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nRF905Init();
  Config905();
   while(1)
    {
if(KEY0==0)      //有键按下
  {
      Delay(20);
      if(KEY0 == 0)
      {
   while(!KEY0);      //等待按键松开  RED
      SUM++;
      if(SUM == 5) SUM = 1;
      if(SUM == 1)
      {
    TxRxBuf[0]=0x11;
        for(i=0;i<2;i++)
         {
         SetTxMode();// Set nRF905 in Tx mode
      TxPacket(TxRxBuf);// Send data by nRF905
         }
       }
      else if(SUM == 2)
      {
     TxRxBuf[0]=0x12;
        for(i=0;i<2;i++)
         {
         SetTxMode();// Set nRF905 in Tx mode
      TxPacket(TxRxBuf);// Send data by nRF905
         }
       }
      else if(SUM == 3)
      {
     TxRxBuf[0]=0x13;
        for(i=0;i<2;i++)
         {
         SetTxMode();// Set nRF905 in Tx mode
      TxPacket(TxRxBuf);// Send data by nRF905
         }
       }
      else if(SUM == 4)
      {
     TxRxBuf[0]=0x14;
        for(i=0;i<2;i++)
         {
         SetTxMode();// Set nRF905 in Tx mode
      TxPacket(TxRxBuf);// Send data by nRF905
         }
       }
     }
   }
}
}

4,接受信号整机程序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12864相关声明-----------------------------*/
#define com_byte 0
#define dat_byte 1
sbit cs =P0^0;
sbit sid=P0^1;
sbit sck=P0^2;
uchar lcdPosX, lcdPosY;       //X,Y坐标
uchar halfScr, halfLineCnt, basicBlock;   //半屏,半屏行数,N*8块
uchar code TAB1[]={"20  年  月  上行"};//第一行初始化.
uchar code TAB2[]={"  :  :      ℃"};
uchar code TAB3[]={"0123456789: "};
/**************************************************************/
//===============================================
void delay_Ms (uchar ms)
{
uchar i;
while (--ms)
{
  for (i = 0; i < 125; i++);
}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64byte(uchar byte)
函数功能: 写字节
**************************************************************/
void w_12864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byte<<=1;
sid=CY;
sck=1;
}
}
/**************************************************************
函数名称:uchar r_12864byte(void)
函数功能: 读字节
***************************************************************/
uchar r_12864byte(void)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
函数名称:void c_12864busy( void )
函数功能: 检测忙函数
**************************************************************/
void c_12864busy( void )
{
do
w_12864byte(0xfc); //11111,RW(1),RS(0),0
while(0x80&r_12864byte());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64(bit dat_byte_com_byte,uchar byt)
函数功能: 写入函数
***************************************************************/
void w_12864(bit dat_byte_com_byte,uchar byt)
{
uchar temp;
if(dat_byte_com_byte==0) //为零,写入指令
temp=0xf8; //11111,RS(0),RW(0),0
else //否则,写入数据
temp=0xfa; //11111,RS(1),RW(0),0
cs=1;
c_12864busy();
w_12864byte(temp);
w_12864byte(byt&0xf0); //写入高四位
w_12864byte(byt<<4); //写入低四位
cs=0;
}
void lcdClear (void)
{
w_12864(com_byte,0x01);
}
void wrPosition (void)
{
w_12864(com_byte,0x34);
w_12864(com_byte,lcdPosY);
w_12864(com_byte,lcdPosX);
w_12864(com_byte,0x30);
}
//===============================================
void displayPhoto (uchar *bmp, uchar bmpCls)
{
lcdPosX = 0x80;
halfScr = 2;

for (;halfScr != 0; halfScr--)
{
  lcdPosY = 0x80;
  halfLineCnt = 32;

  for (;halfLineCnt != 0; halfLineCnt--)
  {
   basicBlock = 16;
   wrPosition ();

   for (; basicBlock != 0; basicBlock--)
   {
    if (bmpCls == 0)
    {
     w_12864(dat_byte, *bmp++);
    }
    else if (bmpCls == 1)
    {
     w_12864(dat_byte,0x00);
    }
   }
   lcdPosY++;
  }
  lcdPosX = 0x88;
}
w_12864(com_byte,0x36);
w_12864(com_byte,0x30);
}
//字符反白显示
//输入参数:CX=要反白字符的行(0-3)
//CY=要反白字符的列(0-7)
//width=要反白字符的长度(1-16)
//===============================================
void convertChar (uchar CX, CY, width)
{
displayPhoto(0,1);
lcdPosY = 0x80;
if (CX == 0)
{
  CX = 0x80;
  halfLineCnt = 16;
}
else if (CX == 1)
{
  CX = 0x80;
  halfLineCnt = 32;
}
else if (CX == 2)
{
  CX = 0x88;
  halfLineCnt = 16;
}
else if (CX == 3)
{
  CX = 0x88;
  halfLineCnt = 32;
}
lcdPosX = CX + CY;

    for (; halfLineCnt != 0; halfLineCnt--)
{
  basicBlock = width;
  wrPosition();

  for (;basicBlock != 0; basicBlock--)
  {
   if (halfLineCnt > 16)
   {
    w_12864(dat_byte,0x00);
   }
   else
   {
    w_12864(dat_byte,0xff);
   }
  }
  lcdPosY++;
}
w_12864(com_byte,0x36);
w_12864(com_byte,0x30);
}
void disp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peed, uchar *msg)
{
if (X == 0)
{
  X = 0x80;
}
else if (X == 1)
{
  X = 0x90;
}
else if (X == 2)
{
  X = 0x88;
}
else if (X == 3)
{
  X = 0x98;
}
Y = X + Y;
w_12864(com_byte,Y);
while (*msg)
{
  w_12864(dat_byte,*msg++);
  delay_Ms(speed);
}
}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12864(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12864
***************************************************************/
void init_12864(void)
{
uint i;
w_12864(com_byte,0x30); //基本指令功能.
w_12864(com_byte,0x0c); //显示打开,关光标,反白关.
w_12864(com_byte,0x01); //清屏指令.
w_12864(com_byte,0x06); //AC自动加一
w_12864(com_byte,0x80);
for(i=0;i<16;i++)
w_12864(dat_byte,TAB1[i]);
w_12864(com_byte,0x90);
for(i=0;i<16;i++)
w_12864(dat_byte,TAB2[i]);
dispString(2,0,1,"欢迎乘学院路公交");
dispString(3,0,1,"志华站=>财经学院");
}

5,时钟程序

#ifndef _CLOCK_H_
#define _CLOCK_H_
#include <regx52.h>

//#define PortDisplayData P0  //定义数码管数据和位选择输出口
//#define PortDisplayBit P1

unsigned char ucClockStatu;  //时钟状态
#define RUNING 0x00
#define MODIFY_YEA 0x01
#define MODIFY_MON 0x02
#define MODIFY_DAY 0x03
#define MODIFY_HOU 0x04
#define MODIFY_MIN 0x05
#define MODIFY_SEC 0x06

//定义跟DS1302相关的数据
sbit SCLK = P3^4;  //实时时钟端口定义
sbit SDAT = P3^6;
sbit SRST = P3^7;
//定义跟键盘有关的端口
sbit FUNTION_KEY = P1^6;
sbit INCREASE_KEY = P1^7;
sbit DECREASE_KEY = P1^5;
sbit WENXING_KEY    =P1^4;
sbit PLAY_KEY     = P1^3;
sbit UP_DOWN__KEY   = P1^2;//上下行切换键
#define W_OP 0x00  //定义写操作
#define R_OP 0x01  //定义读操作
#define SEC 0x80  //秒寄存器地址
#define MIN 0x82  //分寄存器地址
#define HOU 0x84  //小时寄存器地址
#define WEK 0x8a  //星期寄存器地址
#define DAY 0x86  //日寄存器地址
#define MON 0x88  //月寄存器地址
#define YER 0x8c  //年寄存器地址
#define CHARGER 0x90 //充电控制寄存器地址
//充电控制寄存器结构:TCS为控制位,当它的值为1010时开启充电功能,其它值都禁止充电,芯片上电时禁止充电.
//DS为二极管选择位,选择串在VCC1和VCC2之间的二极管个数,当值为01时选择一个二极管,为10时选择两个二极管,其它值为禁止充电.
//RS为电阻选择寄存器,选择串在VCC1和VCC2之间的电阻值,当值为00时不选择任何电阻,而且禁止充电,01时为2K,10时为4K,11时为8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CS|TCS|TCS|TCS|DS|DS|RS|RS|
//|___|___|___|___|__|__|__|__|
#define WPR 0x8e  //写保护寄存器地址
#define DISABLE 0x80  //开启写保护
#define ENABLE  0x00  //关闭写保护

unsigned char OldSecond;
unsigned char OldMinute;
unsigned char OldHour;
unsigned char NewSecond;
unsigned char NewMinute;
unsigned char NewHour;
unsigned char TempSecond;
unsigned char TempMinute;
unsigned char TempHour;
unsigned char OldDay;
unsigned char OldMonth;
unsigned char OldYear;
unsigned char NewDay;
unsigned char NewMonth;
unsigned char NewYear;
unsigned char TempDay;
unsigned char TempMonth;
unsigned char TempYear;
unsigned int uiTimerHalfSecond;
unsigned char ucTimerKeyChange;
unsigned char ucTimerDelay;
bit bFlagFlshTime;
#endif

6,以上就是我做的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站点名字可以更改  如果解决了你的问题 请帮我评论 赞一个 谢谢了

楼主:
由于刚刚接触这么强大的51hei电子网,所以帖子发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详细 实物照片没插入进去 具体看压缩包

网友A(2020-04-21):
十分感谢楼主,给了我很大的借鉴,我想在上面再加一个测速电路和断电数据保护

网友B(2021-03-19):
很好的参考,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