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电路板温度问题?

楼主(2019-08-28):
如图,58毫安(原电路板电流75毫安)电流1分12秒LED上的石蜡开始融化,请问,工作时电路板实际温度能达到多高?能到85度以上??

网友A:
具体的我不知道,但经验是我买的和你这个一样的led灯,灯板后面有一个6*6大小的圆柱形散热片,但灯还是会很烫,所以我想你要是不上散热的话,上85度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我不知道,但经验是我买的和你这个一样的led灯,灯板后面有一个6*6大小的圆柱形散热片,但灯还 ...

是的。铝散热片都很烫手!试想如果没有散热片,温度会多高?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拍摄角度问题,我感觉你这个散热片还是小,我那个散热片高有3.5cm直径6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拍摄角度问题,我感觉你这个散热片还是小,我那个散热片高有3.5cm直径6cm

散热片翅状高度8毫米片直径75毫米,标称功率9W,功率不算大怎么这么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拍摄角度问题,我感觉你这个散热片还是小,我那个散热片高有3.5cm直径6cm

你那标称功率多少瓦?
10W以上吧?

网友B:
这就涉及LED白光光效问题:
(光源所发出的总光通量与该光源所消耗的电功率(瓦)的比值,称为该光源的光效)
1W(λ=555nm)=683lm
目前国际通行的LED白光光效为60-90lm/W
贴片的光效都可以做到130-150LM/W
故约78%~92%功率都是在发热,而转化为光能是比较少的可怜8%~20%
结合你总输入功率和使用的PCB板材散热系数,LED灯基座,芯片大小,通风条件,点亮时间T等参数,可以预估温升曲线。

网友C:
能量是平衡的,输入的功率部分转为热能,这是死的,所以温度就取决你的散热能力了。

网友D:
32W以下,小于75度,高了不符合国家规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标称功率多少瓦?
10W以上吧?

是的18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片翅状高度8毫米片直径75毫米,标称功率9W,功率不算大怎么这么热呀?

不过个人觉得还是你的散热片太小了,应该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涉及LED白光光效问题:
(光源所发出的总光通量与该光源所消耗的电功率(瓦)的比值,称为该光源的光 ...

贴片的光效都可以做到130-150LM/W
故约78%~92%功率都是在发热,而转化为光能是比较少的可怜8%~20%。------------请教这个LM/W光效百分比换算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量是平衡的,输入的功率部分转为热能,这是死的,所以温度就取决你的散热能力了。

感觉5W左右的功率发热不会这么高温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个人觉得还是你的散热片太小了,应该说太短了

可它标称功率只有9W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涉及LED白光光效问题:
(光源所发出的总光通量与该光源所消耗的电功率(瓦)的比值,称为该光源的光 ...

按你所说:“故约78%~92%功率都是在发热,而转化为光能是比较少的可怜8%~20%”。和传统的钨丝灯泡比较LED光效率很高呀?这是传统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所说:“故约78%~92%功率都是在发热,而转化为光能是比较少的可怜8%~20%”。和传统的钨丝灯泡比较LED ...

充了卤素的钨丝灯: 光效10-20lm/W
220V白炽灯泡:10W/651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