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计一个可以产生10MHZ-100MHZ,1000伏的方波信号电路 求帮助

楼主(2019-08-28):
请问如何设计一个可以产生10MHZ-100MHZ,1000伏的方波信号电路

网友A:
1、先做一个满足要求的振荡器
2、再做功率放大
3、用高频变压器将电压升上去

网友B:
随口说说一组数字就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想着要这么一个电路
不知道你有没有示波器,想看100MHZ的频率,就得100MHZ以上的示波器,国产的都是得1000以上的
输出级100MHZ的管子,你基本上就得用RF功率管了,还1000V,目前本人没有用过
100MHZ的PCB布线绝对是个技术活,就一音频功率我自己都是打了几次的板才算是完成的
一句话,你要的东西太高端了

网友C:
如果没有多年设计经验和成熟电路参考,这玩意一两年都不一定能搞出来。沙发的思路正确,但具体实践如攀珠峰。

网友D:
自己设计一个振荡器,再采用功率放大电路,将电压升上

网友A:
我做过2MHz 6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2MHz 600V的

你是用的高压运放加高频变压器吗

网友E:
业余条件下,做个理论设计还可以,做出实物有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