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系列的模块必须要对码吗?

楼主(2019-08-28):
这两天看了一些433的模块,发现大部分都要先对码,成功后再进行其他操作。我的问题就是可否像红外那样直接操作?对码是否是必须的?谢谢

网友A:
可以可以

网友B:
1. 自己拿芯片做,都要对码(可以在电路板上焊接好);
2. 编程的,那更要对码,除非你写死,那就不通用了,不过也有一控多,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自己拿芯片做,都要对码(可以在电路板上焊接好);
2. 编程的,那更要对码,除非你写死,那就不通用了 ...

你好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对码的目的在于配对想要配对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