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956 lm317 12V降压到5V电路问题

楼主(2019-08-28):
大佬们,12v降压到5v,,可以直接将这个24v改成12v吗?

网友A:
查看原件手册就知道,手册说行就行不行也行,手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网友B:
可以直接将这个24v改成12v  没有问题

网友C:
绝对可以,首先你这个型号写错了,应该是LM2596,固定输出型,输入可以支持4.75V-40V,直接用12V输入没有问题。

网友D:
网上搜LM2956资料里面有输入电压范围,顺便了解芯片有哪几种输出电压规格。图中LM317是可调芯片要接比例电阻的。查资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绝对可以,首先你这个型号写错了,应该是LM2596,固定输出型,输入可以支持4.75V-40V,直接用12V输入没有问 ...

是的,没问题

网友F:
输入电压范围很宽,放心使用。http://www.51hei.com/bbs/dpj-158958-1.html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G:
可以,LM2596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建议你选择LM2596固定输出5V的芯片,这个有固定输出和配置输出。看你这电路应该是固定输出5V的,输入电压变化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