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互补PWM带死区频率占空比可调源程序

楼主(2019-08-29):
最近做了STM32F103互补PWM带死区频率占空比可调,现在来分享一下。
从STM32的datashee可以看到下图
互补PWM我现在选择的是TIM1的通道1通道2通道3
上图可看出复用脚PA6 PA7 PB0 PB1
不复用的脚PB12 PB13 PB14 PB15,可以根据自己的引脚需求选择复用或者不复用,这些脚是输出互补的引脚,正向PWM引脚为PA8 PA9 PA10 PA11
这个功能其实也挺简单的,下面直接看附件代码。

#include "PWM_Deadline.h"

uint16_t CC1_Value = 1000,CC2_Value = 10000,CC3_Value = 20000;

void TIM3_PWMShift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6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1,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TIM1_TIM2_TIM1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4;//计数1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48/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配置死区
        TIM1_BDTRInitStruct.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Disable;
        TIM1_BDTRInitStruct.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Disable;
        TIM1_BDTRInitStruct.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1_BDTRInitStruct.TIM_DeadTime = 10;
        TIM1_BDTRInitStruct.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1_BDTRInitStruct.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1_BDTRInitStruct.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1_BDTRInitStruct);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900;
//        TIM_IC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CCPreloadControl(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1_Value;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2_Value;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CH4可以正确输出,但CH1不行,全速转动,为什么?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3_Value;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 TIM_IT_CC2 | TIM_IT_CC3, EN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uint16_t Fre;
void Dynami_Fre(void)
{
        TIM1->ARR = Fre;   //可调频率
        if (Fre > 10000) Fre = 10000;
        if (Fre < 1000) Fre = 1000;
        Fre ++;
        TIM_SetCompare1(TIM1, 100);  //占空比 = 100 / TIM1->ARR;
        TIM_SetCompare2(TIM1, 200);  //占空比 = 200 / TIM1->ARR;
        TIM_SetCompare3(TIM1, 300);  //占空比 = 300 / TIM1->ARR;

}

uint16_t value1 = 0;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capture;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1);
                if (value1 > 20000) value1 = 20000;
                TIM_SetCompare1(TIM1, 10000);
                TIM1->ARR = 15000;
        }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2) != RESET)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2 );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2(TIM1);
//                if (value1 > 20000) value1 = 20000;
//                TIM_SetCompare1(TIM1, capture + CC2_Value/2);
//        }
//        if (TIM_GetITStatus(TIM1, TIM_IT_CC3) != RESET)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3 );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3(TIM1);
//                if (value1 > 20000) value1 = 20000;
//                TIM_SetCompare1(TIM1, capture + CC3_Value/2);
//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看看是什么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