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的LED和数码管如何分开驱动?

楼主:
普中得板子

网友A(2019-08-29):
本来就是时分分开驱动的,虾米问题?要描述清楚。

网友B:
基本上不可能分开显示  因为都做成一个ic供电了如果是软件上可以分开两个函数
但 显示起来肯定会互相影响的
除了显示数码管时led那边不管
显示led 数码管可以灭掉

网友C:
根据电路板的布线,它们两个是连在同一种端口,所以,在操作的时候是会产生相互影响的

网友D:
看电路图分析:LED小灯单独操作可以,操作数码管的时候LED小灯会亮

网友E:
如果是共用引脚的没办法分开哦

网友F:
用到那个数码管就选那一位就行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普中的哪个板,我看的2.0LED与数码管接在不同的IO口,假如像上图那样,只要把LED电阻替换为三极管即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