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用示波器测试 有抖动 没找到原因

楼主(2019-08-29):
求助各位大侠。我写了一个关于PWM的程序,程序的功能是 有一个计数器,计数的时间时1MS 然后在主程序中判断如果计数次数是20次(大约20MS的时间)我启动PWM中断,这时PWM 中断开始工作,当 产生32次中断的时候,PWM停止,这样就实现了每20MS 产生一个占空比是50%,PWM次数是32次的方波。但我在用示波器查看的时候,发现偶尔有抖动。不知道是我示波器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示波器是泰克的TBS1072B 70MHZ 1GS/s .1个PWM 的周期是8uS。用的是STM32RCT6 PA0 口 ,定时器T2

IO 初始化 和PWM初始化程序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wm_arr-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wm_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wm_arr>>1);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TIM_OCPolarity_Low ;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 TIM2 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