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会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写交通灯,外部中断怎么写?求思路

楼主:
师傅让我们设计交通灯 系统..要求用  外部中断与定时器中断.
我只会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写不出来..
求高手帮忙写一个  应用 外部中断 与定时器中断的 交通灯 例子.

下面是我自己写的交通灯程序与 仿真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ed_a=P0^0;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 red_b=P0^3;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sbit spk=P3^3;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uchar count=0,type=1,a=0;
uint t=0;
uchar code led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dsy_buffer[]={0,0,0};
                /*void show()
                {
                        dsy_buffer[2]=count/100;
                        dsy_buffer[1]=count/100;
                        P1=led_code[dsy_buffer[1]];
                        P2=led_code[dsy_buffer[2]];
                }*/
void delay500ms(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1,k2;
                        TH0=0x3c;
                        TL0=0XB0;
                        TR0=1;
                        for(k1=0;k1<m;k1++)
                        {
                                for(k2=0;k2<10;k2++)
                                {
                                        while(!TF0);
                                        TF0=0;
                                        TH0=0x3c;
                                        TL0=0XB0;
                                }
                        }
                }
void sound(uchar t) //·¢éùoˉêy
{
        uchar i,j;
        for(i=0;i<200;i++)
        {
                spk=~spk;
                for(j=0;j<t;j++);
        }
}
void clear()
{
        uint j;
                   if(k3==0)
           {
                        P1=0x00;
            P2=0x00;
                        red_a=1;yellow_a=1;green_a=1;//1±íê¾Ãe,0±íê¾áá..a±íê¾¶«Î÷..b±íê¾Äϱ±
                        red_b=1;yellow_b=1;green_b=1;
     for(j=100;j>0;j--)
    {
                        delay500ms(2);
                        if(k3==0)
                        {
                                red_a=1;yellow_a=1;green_a=0;//1±íê¾Ãe,0±íê¾áá..a±íê¾¶«Î÷..b±íê¾Äϱ±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break;
                        }
   }
             }
}
void key1_an()
{
        uint j;
                                if(k1==0)
                {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for(j=100;j>0;j--)
                        {
                                delay500ms(2);
                                if( k1 ==0)
                                {
                                        j=1;
                        red_a=1;yellow_a=1;green_a=0;//1±íê¾Ãe,0±íê¾áá..a±íê¾¶«Î÷..b±íê¾Äϱ±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
                        }
                }
}
void key2_an()
{
        uint j;
                                if(k2==0)
                {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for(j=100;j>0;j--)
                        {
                                delay500ms(2);
                                if( k2 ==0)
                                {
                                        j=1;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
                        }
                }
}
void traflic_light()
{
uchar i=0;
        P1=0x00;
        P2=0x00;
        switch(type)
        {
                case 1:
                        red_a=1;yellow_a=1;green_a=0;//1±íê¾Ãe,0±íê¾áá..a±íê¾¶«Î÷..b±íê¾Äϱ±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for(i=0;i<10;i++)
                {
                        P1=led_code[9-i];
                        delay500ms(2);
                        //show();
     clear();
    key1_an();
                }
                        type=2;
                        break;
                case 2:
                for(i=0;i<6;i++)
                {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P1=led_code[i/2+1];
                        delay500ms(1);
                        if(i%2==0)
                        {
                   sound(90);
                    sound(120);
                        }
                                clear();
                }
                        type=3;
                        break;
                case 3: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for(i=0;i<10;i++)
                  {
                        P2=led_code[9-i];
                        delay500ms(2);
                                clear();
        key2_an();
                  }
                        type=4;
                        break;
                case 4:
                for(i=0;i<6;i++)
                {
                        yellow_b=~yellow_b;green_b=1;
                        P2=led_code[i/2+1];
                        delay500ms(1);
                        clear();
                        if(i%2==0)
                        {
                   sound(90);
                    sound(120);
                        }
                }
                        type=1;
                }
}
void main()
{
EA=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while(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t==20)
        {
                traflic_light();
                sound(90);
                sound(120);
                t=0;
        }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t++;
                        delay500ms(2);
                        delay500ms(2);
                }
*/

网友A(2019-08-29):
要用到外部中断,主要是编写按键作为外部中断触发的程序,图中3个按键只有最下面一个按键接在P32上才能用外部中断,如果3个按键均要用外部中断,还必须修改电路,接在P32上的按键,当按下时为低电平,可设置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并且设置下降沿触发即可,程序中包含如下内容即可
IE=0x81;   //允许外部中断
IT0=1;      //下降沿触发

void wzd() interrupt 0
{
;        //外中断后的任务
}

网友B:
楼主你的需求不明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