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LED发光效率的一个想法

楼主(2019-08-29):
用比较准确的一定功率的LED发光体(例如10W)放入透光量热器观察温度升高情况。另用一同样功率的不发光负载放入相同量热器里观察温升情况,这两者应该有差别的:前者温升低于后者其差值大致应该等于发射出去的光能,有人说LED输入功率只有不足20%变成光能???不知如何测量的?

网友A:
透光量热器是全光谱的吗?对红外光有反应吗?如果有,就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发光的元件,能量会能红外线散发出去。

网友B:
参考全光谱表就好

网友C:
不如自制一个照度计、买照度计、手机当照度计等,测出LED的光照度,同时用万用表测LED的功耗,换算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光量热器是全光谱的吗?对红外光有反应吗?如果有,就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发光的元件,能量会能红外线散发 ...

红外光是发热的,粗略的综合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自制一个照度计、买照度计、手机当照度计等,测出LED的光照度,同时用万用表测LED的功耗,换算一下就行 ...

照度计?照度肯定和距光源距离有关!很难测得准吧?不如测量发热量。它和输入的热量的比值就是输入总能量(热量)的热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