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程序if(USART1->DR=='M')疑问

楼主(2019-08-29):
if(USART1->DR=='M')
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MSD"之类的字符串?

网友A:
单引号和双引号的区别你要知道吧,传过来的数据是数字还是ascii值你清楚吗,这就是一个if判断语句,判断接受到的数据是不是‘M’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引号和双引号的区别你要知道吧,传过来的数据是数字还是ascii值你清楚吗,这就是一个if判断语句,判断接 ...

我想问如何读取串口的字符串???

网友B:
char data[10],i; i = 0; while(USART1->DR != "/0") {data[i]=USART1->DR;i++} data[i]="/0"

网友A:
直接读这个USART1->DR寄存器里面的值,或者读取串口存放数据的那个数组(不知道你有没有定义),例如:
u8 i; i = USART1->DR;这样就把数据放到i里面了,但是涉及到类型什么的,可能会导致你读出的数据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读这个USART1->DR寄存器里面的值,或者读取串口存放数据的那个数组(不知道你有没有定义),例如:
u8 ...

问题已经解决,,没有设置寄存器中的SR,感谢大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