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STC8A8K64S12单片机矩阵键盘扫描,端口赋值特别慢,造成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9-08-29):
STC8A8K64S12 矩阵键盘P1口接的,端口赋值特别慢,造成键盘不能用。请帮忙一下。谢谢。

                 P1=0Xfe;
                  temp1=P1;
                  temp1=temp1&0xf0;
                  if(temp1!=0Xf0)
                    {
                                 delay(2);

                                temp1=P1;
                                temp1=temp1&0xf0;
                                f(temp1!=0Xf0)
                                        {
                                          temp1=P1;
                                          switch(temp1)
                                                 {
                                                   case 0Xde:  //s1          jt
                                                         {
                                                                  delay(20);
                                                                     kai=0;
                                                                     bi=1;
                                                                  delay(100);
                                                             }

                                                        break;
                                                          case 0xbe:
                                                               {
                                                                    ES=0;
                                                                        for(i=0;i<12;i++)
                                                                            {
                                                                                  SBUF=a[i];
                                                                                  while(!TI);
                                                                                  TI=0;
                                                                                }
                                                                         ES=1;
                                                                         tem_key1=80;
                                                                        }
                                                        break;
                                                          case 0xee:
                                                               {
                                                                    ES=0;
                                                                        for(i=0;i<12;i++)
                                                                            {
                                                                                  SBUF=b[i];
                                                                                  while(!TI);
                                                                                  TI=0;
                                                                                }
                                                                         ES=1;
                                                                         tem_key1=80;
                                                                        }
                                                        break;
                             }
                        }

                                          while(temp1!=0xf0)
                                                    {
                                                           kai=1;
                                                              bi=0;
                                                           temp1=P1;
                                                           temp1=temp1&0xf0;
                                                         }
                                                          if(tem_key1==80)
                                                     {
                                                           tem_key1=0;
                                                           ES=0;
                                                           for(i=0;i<6;i++)
                                                               {
                                                                           SBUF=c[i];
                                                                        while(!TI);
                                                                        TI=0;
                                                               }
                                                          ES=1;

                                                         }

                 }
                  P1=0Xfd;
                  temp1=P1;
                  temp1=temp1&0xf0;
                  if(temp1!=0Xf0)
                    {
                                 delay(2);

                                temp=P1;
                                temp1=temp1&0xf0;
                                if(temp!=0Xf0)
                                        {
                                          temp1=P1;
                                          switch(temp1)
                                                 {
                                                   case 0Xbd:
                                                         {
                                                                     if(duty>1)
                                                   {
                                                      duty--;
                                                    }
                                                 else
                                                    {
                                                      duty=0;
                                                    }
                                                              }

                                                        break;
                                                          case 0xdd:
                                                               {
                                                                    ES=0;
                                                                        for(i=0;i<12;i++)
                                                                            {
                                                                                  SBUF=fd[i];
                                                                                  while(!TI);
                                                                                  TI=0;
                                                                                }
                                                                         ES=1;
                                                                         tem_key1=81;
                                                                        }
                                                        break;
                                                          case 0xed:
                                                               {
                                                                    ES=0;
                                                                        for(i=0;i<12;i++)
                                                                            {
                                                                                  SBUF=e[i];
                                                                                  while(!TI);
                                                                                  TI=0;
                                                                                }
                                                                         ES=1;

                                                                        }
                                                        break;
                             }
                        }

                                          while(temp1!=0xf0)
                                                    {
                                                          TR0=1;
                                                          temp1=P1;
                                                          temp1=temp1&0xf0;
                                                         }
                                                          if(tem_key1==81)
                                                     {
                                                           tem_key1=0;
                                                           ES=0;
                                                           for(i=0;i<6;i++)
                                                               {
                                                                           SBUF=stop1[i];
                                                                        while(!TI);
                                                                        TI=0;
                                                               }
                                                          ES=1;

                                                         }

                 }
                   P1=0Xfb;
                  temp1=P1;
                  temp1=temp1&0xf0;
                  if(temp1!=0Xf0)
                    {
                                 delay(2);

                                temp1=P1;
                        temp1=temp1&0xf0;
                        if(temp1!=0Xfb)
                                        {
                                          temp1=P1;
                                          switch(temp1)
                                                 {
                                                   case 0Xbb:  //s7
                                                         {
                                                                  if(duty<10)
                          {
                           duty++;
                          }
                          else
                          {
                           duty=10;
                          }
                                                                          }

                                                        break;
                                                          case 0xdb:  //s8
                                                               {
                                                                    ES=0;
                                                                        for(i=0;i<12;i++)
                                                                            {
                                                                                  SBUF=g[i];
                                                                                  while(!TI);
                                                                                  TI=0;
                                                                                }
                                                                         ES=1;
                                                                         tem_key1=81;
                                                                        }
                                                        break;
                                                          case 0xeb:  //s9
                                                               {
                                                                   ES=0;
                                              for(i=0;i<12;i++)
                                                    {
                                                        SBUF=h[i];
                                                              while(!TI);
                                                             TI=0;
                                                         }
                                                         ES=1;
                                                                        }
                                                        break;
                             }
                        }

                                          while(temp1!=0xf0)
                                                    {
                                                          TR0=1;
                                                          temp1=P1;
                                                          temp1=temp1&0xf0;
                                                         }
                                                          if(tem_key1==81)
                                                     {
                                                           tem_key=0;
                                                           ES=0;
                                                           for(i=0;i<6;i++)
                                                               {
                                                                           SBUF=stop1[i];
                                                                        while(!TI);
                                                                        TI=0;
                                                               }
                                                          ES=1;

                                                         }

                 }
                  P1=0Xf7;
                  temp1=P1;
                  temp1=temp1&0xf0;
                  if(temp1!=0Xf0)
                    {
                                 delay(2);

                                temp1=P1;
                        temp1=temp1&0xf0;
                        if(temp1!=0Xf0)
                                        {
                                          temp1=P1;
                                          switch(temp1)
                                                 {
                                                   case 0Xb7:  //S12
                                                         {
                                                                  ES=0;
                                              for(i=0;i<6;i++)
                                                    {
                                                        SBUF=j[i];
                                                              while(!TI);
                                                             TI=0;
                                                         }
                                                         ES=1;

                                                                          }

                                                        break;
                                                          case 0xd7:  //s11
                                                               {
                                                                    ES=0;
                                                                        for(i=0;i<15;i++)
                                                                            {
                                                                                  SBUF=k[i];
                                                                                  while(!TI);
                                                                                  TI=0;
                                                                                }
                                                                         ES=1;

                                                                        }
                                                        break;
                                                          case 0xe7:  //s10
                                                               {
                                                                    ES=0;
                                                                        for(i=0;i<24;i++)
                                                                            {
                                                                                  SBUF=l[i];
                                                                                  while(!TI);
                                                                                  TI=0;
                                                                                }
                                                                         ES=1;

                                                                        }
                                                        break;
                             }
                        }

                                          while(temp1!=0xf0)
                                                    {
                                                          temp1=P1;
                                                          temp1=temp1&0xf0;
                                                         }
                                                          /*if(tem_key1==80)
                                                     {
                                                           tem_key=0;
                                                           ES=0;
                                                           for(i=0;i<6;i++)
                                                               {
                                                                           SBUF=stop[i];
                                                                        while(!TI);
                                                                        TI=0;
                                                               }
                                                          ES=1;

                                                         } */

                 }

网友A:
不要轻易怀疑MCU问题,STC8端口赋值倒正确读出端口数据的时间小于1us。楼主使用矩阵键盘主要任务是发送串口数据,洋洋洒洒两百多条语句绝大多数是重复的。这样简单的功能只要把此程序分解为3个程序+几个变量和标志即可完成。矩阵按键程序只输出键值、按键服务程序根据键值做出相应响应再调用串口发送程序。

网友B:
楼主代码不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轻易怀疑MCU问题,STC8端口赋值倒正确读出端口数据的时间小于1us。楼主使用矩阵键盘主要任务是发送串口 ...

哈哈。谢谢指教。我再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轻易怀疑MCU问题,STC8端口赋值倒正确读出端口数据的时间小于1us。楼主使用矩阵键盘主要任务是发送串口 ...

还想请教一下。代码在89C52上面使用没问题的。我是后来换了MCU才出现的这种情况。换了MCU以后。我只是把以前用定时器产生的PWM,改成了STC8A内置的PWM其他的没有变化。别外P0口接了一个74CH148优先编码器,做的有线键盘功能 都是正常的,只是矩阵键盘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轻易怀疑MCU问题,STC8端口赋值倒正确读出端口数据的时间小于1us。楼主使用矩阵键盘主要任务是发送串口 ...

您的意思是根据返回的键值,和标志,在松手时做出判断执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根据返回的键值,和标志,在松手时做出判断执行吗

按键后立即响应,与是否松手无关。给你写一个示例参考。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Sec;                                        //定义键值全局变量
void keyscan()                                        //4*4矩阵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3=0xf0;                                        //赋值P3 1111 0000
        if(P3!=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if((++count>=100)&&(sign==0))//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到约1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num=P3;                                //保存P3值xxxx 0000,x为0或1
                        num|=0x0f;                        //保存num按位或0x0f值xxxx 1111
                        P3=num;                                //赋值P3 xxxx 1111
                        num=P3;                                //读取并保存P3值xxxx xxxx
                        switch(num)
                        {
                                case 0xee: KeySec= 1; break;
                                case 0xde: KeySec= 2; break;
                                case 0xbe: KeySec= 3; break;
                                case 0x7e: KeySec= 4; break;
                                case 0xed: KeySec= 5; break;
                                case 0xdd: KeySec= 6; break;
                                case 0xbd: KeySec= 7; break;
                                case 0x7d: KeySec= 8; break;
                                case 0xeb: KeySec= 9; break;
                                case 0xdb: KeySec=10; break;
                                case 0xbb: KeySec=11; break;
                                case 0x7b: KeySec=12; break;
                                case 0xe7: KeySec=13; break;
                                case 0xd7: KeySec=14; break;
                                case 0xb7: KeySec=15; break;
                                case 0x77: KeySec=16;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程序
{
        switch(KeySec)                                //按键服务状态切换
        {
                case 1:                                        //事例1号键触发
                        //任务1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2:                                        //事例2号键触发
                        //任务2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3:                                        //事例3号键触发
                        //任务3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4:                                        //事例4号键触发
                        //任务4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5:                                        //事例5号键触发
                        //任务5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6:                                        //事例6号键触发
                        //任务6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7:                                        //事例7号键触发
                        //任务7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8:                                        //事例8号键触发
                        //任务8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9:                                        //事例9号键触发
                        //任务9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10:                                //事例10号键触发
                        //任务10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11:                                //事例11号键触发
                        //任务11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12:                                //事例12号键触发
                        //任务12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13:                                //事例13号键触发
                        //任务13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14:                                //事例14号键触发
                        //任务14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15:                                //事例15号键触发
                        //任务15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case 16:                                //事例16号键触发
                        //任务16
                        KeySec=0;                         //键值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跳出当前程序
        }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程序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后立即响应,与是否松手无关。给你写一个示例参考。

谢谢师傅,我一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我一会试一下。

师傅我还想再请教一下,按照您给的那个例子。我也试了效果不错,就是有些按键按完后。松手的时候要往串口发送数据 。我没弄明白,这种方式 如何判断按键松手。

网友A:
按键自锁标志sign就是判断按键按下和松手的依据,如果其它程序也要用sign这个标志要把其改为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自锁标志sign就是判断按键按下和松手的依据,如果其它程序也要用sign这个标志要把其改为全局变量。

好的,我试试,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