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最多可以带动多少个超声波测距模块(HC-SR04)?

楼主(2019-08-30):
如题,请问树莓派3B+最多可以带动多少个超声波测距模块(HC-SR04)?超声模块并联使用。

网友A:
有多少的IO能用,就能带动多少个超声波模块吧,我记得这个模块就是用普通IO就可以

网友B(2020-01-16):
理论上来讲,所有的超声波可以共用一个echo脚,所以最多的数量为所有IO口数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