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408AS单片机内部EEPROM读写接口函数

楼主(2019-08-3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typedef uchar BYTE;
typedef uint WORD;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IAP_DATA    =   0xC2;           //IAP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IAP地址寄存器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           //IAP地址寄存器低字节
sfr IAP_CMD     =   0xC5;           //IAP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IAP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   0xC7;           //IAP控制寄存器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uint c,d,h,k,j;

/***************************输出宏定义***********************/
#define OUT0 OUT_1=1;OUT_2=1;OUT_3=1;OUT_4=1;OUT_5=1;OUT_6=1;//定义0档
#define OUT1 OUT_1=0;OUT_2=1;OUT_3=1;OUT_4=1;OUT_5=1;OUT_6=1;//定义1档
#define OUT2 OUT_1=0;OUT_2=0;OUT_3=1;OUT_4=1;OUT_5=1;OUT_6=1;//定义2档
#define OUT3 OUT_1=0;OUT_2=0;OUT_3=0;OUT_4=1;OUT_5=1;OUT_6=1;//定义3档
#define OUT4 OUT_1=0;OUT_2=0;OUT_3=0;OUT_4=0;OUT_5=1;OUT_6=1;//定义4档
#define OUT5 OUT_1=0;OUT_2=0;OUT_3=0;OUT_4=0;OUT_5=0;OUT_6=1;//定义5档
#define OUT6 OUT_1=0;OUT_2=0;OUT_3=0;OUT_4=0;OUT_5=0;OUT_6=0;//定义6档

sbit key1=P3^6; //1号键:火力加
sbit key2=P3^5; //2号键:火力减
sbit key3=P3^4; //3号键:启动开关
sbit WORK_LED=P1^1;     //显示板工作指示灯
sbit SPK=P1^2; //蜂鸣器的驱动IO口
sbit COM_LED=P1^0;      //显示板COM控制
sbit SCK=P2^7;          //显示板74HC164,SCK
sbit SDA=P2^6;          //显示板74HC164,SDA
sbit OUT_1=P2^0;        //输出1
sbit OUT_2=P2^1;        //输出2
sbit OUT_3=P2^2;        //输出3
sbit OUT_4=P2^3;        //输出4
sbit OUT_5=P2^4;        //输出5
sbit OUT_6=P2^5;        //输出6
sbit FIRE=P1^3;         //火焰检测
sbit AD0=P1^4;          //开关AD输入
sbit LGNITION_SW=P1^5;  //点火开关
sbit TEMP=P1^6;         //温度控制
sbit LGNITION=P3^7;     //点火控制

uchar SEG_tab[11]={0xf7,0xc1,0xbb,0xdb,
             0xcd,0xde,0xfe,0xc3,0xff,0xdf,0x00};//0-9,关闭;

/***************************延时函数*************************/
void Delay(BYTE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74HC164驱动程序*************************/
void Send_164(uchar dd)    //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a;
     SCK=0;
     for(a=0;a<8;a++)
     {
         SCK=0; SDA=dd&0x80;
         SCK=1; dd=dd<<1;
     }
     SDA=0;
}
/***************************蜂鸣*************************/
void key_beep()
{
  uchar b;
  for(b=2;b>0;b--)
     {
       for(c=2;c>0;c--)
       {
         SPK=0;
         Delay(5);
         SPK=1;
       }
     }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网友A(2019-11-16):
这个单片机我用官网的例子读取 EEPROM和写入的不一致,你遇到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我用官网的例子读取 EEPROM和写入的不一致,你遇到过吗?

写之前要先擦除扇区,然后再写。

楼主(2020-04-08):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我用官网的例子读取 EEPROM和写入的不一致,你遇到过吗?

有遇到过,最后延长了写入的时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