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舵机问题

楼主(2019-08-30):
我用的51单片机和nrf24l01收发来控制舵机,用开发板作为接收机可以控制大扭矩舵机转动,但是一样的程序一样的接线用在我自己做的单片机最小系统上就不行了
关键是我自己做的最小系统是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用sg90舵机调试也是可用的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从描述看,程序和舵机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出现在硬件电路上,硬件电路接线是一样的,但有一点没有描述清楚,自己做的最小板是否检查了焊点,是否有焊导致线路不通.另外CPU的晶振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导致所编的程序时序不一致,信号无法传递出来,所以建议多检查硬件电路,有条件的进行硬件仿真调试,检查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看,程序和舵机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出现在硬件电路上,硬件电路接线是一样的,但有一点没有描述清楚,自己 ...

最小系统是可以运行的,不存在虚焊,它都可以控制sg90舵机了
但是不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小系统是可以运行的,不存在虚焊,它都可以控制sg90舵机了
但是不能

楼主能给我发下NRF24L01的程序吗?我搞了好久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给我发下NRF24L01的程序吗?我搞了好久都没成功

怎么联系你

网友C(2019-10-09):
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买的开发板可以,自己焊的就不行,后来在输出舵机控制信号的I/0引脚串接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51驱动小舵机可以但是用大舵机就容易出问题。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51驱动能力不太够,最简单的办法是加上拉电阻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考虑第二条;第二检查一下舵机的驱动电源,最好跟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供电隔离开,因为若电源输出功率不够大的话,大扭矩舵机转动瞬间会有一个压降,容易造成单片机重启,可以在单片机供电电路中加大容量铝电解电容滤波或者给舵机单独供电,舵机和单片机供电隔离的话,别忘了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51驱动小舵机可以但是用大舵机就容易出问题。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51驱动能力不太够,最 ...

单片机是用的充电宝供电,舵机用的24v/15a开关电源供电,单片机和开关电源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