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H(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bit'

楼主(2019-08-30):
我在一个模块头文件定义,在主函数模块引用他的头文件,但是一直报错,应该不是中英文字符问题我删掉重新改了好几次。单独模块编译没有问题但是每次一build就不行。麻烦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define LCD1602_4PINS
#include<reg52.h>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void Lcd1602_Delay1ms(unsigned int c);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void LcdInit();
void Lcd_first_line(unsigned char first_line[]);
void Lcd_second_line(unsigned char second_line[]);
#endif

网友A:
我COPY 你的头文件,编译没有错误呀

网友B:
#define LCD1602_4PINS 这一句不知道要描述什么?从语法上讲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fine LCD1602_4PINS 这一句不知道要描述什么?从语法上讲是错误的

/**********************************
当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的时候定义,
使用8位取消这个定义
**********************************/
#define LCD1602_4PINS

没错误

网友D: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好久没用51了不太清楚了,想问这里可以直接使用P0吗

网友E:
“#define LCD1602_4PINS ”从上下文衔接上来看,楼主是注释此代码用LCD1602四线模式,直接用注释//LCD1602_4LINES//或/*LCD1602_4LINES*/就可以了,#define LCD1602_4PINS没有必要;#define语句是将MCU的引脚赋予你要定义的名称。楼主接下来的代码“#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的意义是“赋名LCD1602_DATAPINS与MCU P0”,而“#define LCD1602_4PINS ”将LCD1602_4PINS名赋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