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黑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4-14):
校验和就可以了,主要看通信协议怎么规定

网友B:
1.一般来说可以定义自己的数据帧格式2.也可以调用接收,比方你的数据在10ms内能发完,那么在接收前清空,延迟10~15ms内截取一段数据,那么基本上你的数据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的,同时可以判断数据的长度啥的,不然就可认为数据是有问题的

网友C:
我也在纠结你这个问题,基于52的modbus通信,用了串口中断,每接收到一个数据,就会产生一次中断,这就很完美啊。spi从机,如果主机发数据的时候,从机在执行别的程序,那岂不是接受的数据就不完整?

网友D(2019-09-02):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E:
可以用接收超时来判断接收完成

网友F:
一般是这样的,发送的第一个字节作为发送数据的长度,最后一个字节作为全部发送数据的校验码,当从机接收够了同样的数据长度,且自己计算所接收的数据校验码,如果计算出来的校验码与接收到主机的校验码一致,就代表接收数据正确且完成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