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连接两个器件,被自动绕开连接点的问题

楼主(2019-08-30):
在ad16里面pcb的布线里面,每次想要连接两个器件,都会在连接的时候被自动绕开那个连接点,怎么也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此器件没有网络标记,与连线的网络标记不符

网友B:
是这样的,因为你导出的时候没有这条线路,你可以从两个器件各拉一个线出来,让他们尽可能靠近,然后用个焊盘压在上面

网友C:
显示有电气连接线吗

网友D:
没有网络的缘故。可以选择走线模式(SHIFT+R)到忽略模式。正确的步应该先画原理图,再上升到PCB

网友E:
更改两个焊盘网络标号一样

网友F:
设置栅格,可能是你栅格设置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G:
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H:
一般是不会连接不上的,就算是网络标号不一样,也是可以连接的,只是会提示错误而已,所以,在我看来,一是软件设计有问题,二是本身软件出现问题。你可以换一个软件版本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