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解决WIN10装PROTELL99,在用win7_protel99库添加助手加库后,不能正常...

楼主:
我用WIN10装PROTELL99,在用win7_protel99库添加助手加库后,不能正常...,不无打开PCB,打开软件后,只有打开PCB软件就会退出。是怎么回事,求各位大神解决,谢谢!
出现这个提示。不知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2019-08-31):
从长远考虑还是学习Altium Designer吧,学过以后就会觉得好处很多。

网友B:
你试下这个版本,看看可以用吗,如果不能用,我再给你发一个https://pan.baidu.com/s/1pUb5b2ri-tXA9npSzenQVg 密码:9dz7 网盘里面还有汉化包,win10要装在C盘,SP6才能搜索到安装根目录,win10可以用的

网友C:
关键是适用32位系统都可以。与WIN无关

网友D:
1.进入软件后,删除全部pcb库,再退出软件
2.改变pcb库名称,不要有中文名字和特殊字符以及超长文件名,(*.ddb和*.lib)
3.改变文件存储位置,相关文件路径,不要有中文名字和特殊字符以及超长文件名
4,用工具再添加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