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测试问题,产品(遥控器)按键有点多,现在已经试产,但不知怎么测试....

楼主(2019-08-31):
请教大家出出注意,我们的产品(遥控器)按键有点多,现在已经在试产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测试遥控器的按键好坏,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提供一下

网友A:
有一种专业的红外线波长测试仪。

网友B:
搞一个测试工装,然后再加一套测试代码,只需要验证硬件功能即可

网友C:
根据协议,测量每个按键的值就可以了,如果遥控器是那种硬件遥控电路,那就只能一个一个按键的测量
如果遥控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直接搞一个发送全部按键值的小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做一套小程序控制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