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在画PCB时会加测试点吗

楼主(2019-08-31):
之前是做灯具控制这块,PCB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看领导们画板没有加测试点的。现在转做智能卫浴,可能PCB复杂,每个网络基本都有测试点。是不是说越精密越复杂的PCB,就有必要增加测试点。谢谢各位的看法

网友A:
个人喜好,测试板阔以+,如果是定型版本木有必要哈,现在坏了就是换换换……

网友B:
产品在还没有定型量产之前,测试点是一定要有的,各个IO,电源之类的
产品量产之后就看生产有没有需要,如果街道没有需要,测试点就是多余的了

网友C:
无论何种产品,加测试点都是必要的。特别是R、C、L、Diode、Transistor及PCB线路短开路测试,优点是速度快对零部件无冲击可能性,主要是生产力必要效率选择。以上,请参考。

网友D:
对于我来说,这是必要的程序

网友E:
个人喜好,加测试点,方便调试维修

网友F:
加测试点

网友G:
基本不加

网友H:
本人做过美的、九阳、格力项目。以我多年经验,请听我一言:做产品请务必加上测试点吧,比如某些特殊功能输出。否则日后测试后方无穷。

网友I:
看你的pcb   一般都是要加   方便检测电路各个信号点是否正常

网友J:
测试点顾名思义,必然是开发人员自身熟悉硬件构成的情况下,对基础硬件组元,如:电源模块,IO模块,时钟等,以及功能组元核心部件添加直接的测试点,方便测试时能快速方便地确定问题所在部位

网友K:
看你想不想坏了去维修之类的

网友L:
测试点只是用来测试需要的,如果的画出来的板子需要经常测试,加测试点会比较好,如果,不需要就没有必要加上去来了,全看个人的想法

网友M:
看你是有成熟的程序还是后期可能需要调试,需要调试就加上

网友N:
基本上不加,没这个习惯

网友O:
主要还是看开发什么样的板子吧,一般在都会选择加一些测试点,不管在测试阶段或者后期更新查找问题都会很方便

网友P:
最好是加测试点吧(如果有批量需求且需要测试架)

网友Q:
必要增加测试点,做PCBA就要测试架

网友R:
加吧,稳一点

网友S:
不加出现问题就蛋疼了

网友T:
样板最好加上,调试结束以后量产可以不加。

网友U:
一般会加上,方便调试

网友V:
要加的,不然不好改

网友W:
看你需不需要经常测试,如果板子需要经常测试,建议留下,如果成型不需要经常测试就不要

网友X:
一定要加测试点

网友Y:
这个可以有

网友Z:
首先 必須了解,為什麼要加測試點。就如同名詞上所述的"測試點",這個迴路需要做測試嗎?
初步的功能量測或是治具連接量測,又或者燒錄程序的連接。

我畫的線路會加測試點,輸入輸出電壓、訊號輸入輸出。都會預留。

网友AA:
测试点 必须加

网友AB:
个人认为还是需要加的

网友AC:
产品没有最终定型前需要加,方便测试。成型以后关键的模块前后端口可以加,方便以后改进和检测。

网友AD:
个人软硬件都有所涉及,测试环节是阶段性验证的必要环节,如果你能力不强,不测试一直做下去,问题会越积越多,纠正难度指数增长,真的,除非你特别熟练,不然的话,与测试相关的辅助工具是一定要备上的。

网友AE:
测试点的初衷是主要是ICT测试吧,正常维修测试一般都是直接点元器件焊盘.测试点很占地方,我连mark点都不加让板厂做工艺边mark点 .

网友AF:
看个人习惯了,建议最好加上,但不要到处都加

网友AG:
测试板一定要加测试点, 方便维修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