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改回流焊

楼主(2019-08-31):
在焊接板子时没有回流焊,买一台回流焊也不便宜,很多人用烤箱来焊接,但烤箱没有曲线温度,掌控不好焊接效果,要么时间短了焊接不良,要么焊接温度过高,板子糊了,之前也用过烤箱焊接,但要人工看着,于是乎做了个控制器,仿照回流焊的曲线来焊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不用人工开着。
烤箱是上下加热,加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控制器采用19264液晶,5段加热控制,(预热,加热,焊接,保温,降温)

先上图看看
找了一个小烤箱,15L的,建议用30L左右的,还有多余的几套,有要的加V:120985850

里面很简单的接线

加上功率板,更改一下接线

热电偶放烤箱中间

19264液晶的控制器

网上买的成品外壳

组装好,开机

做了面贴,更像成品

准备试机

焊接中

焊接好的成品,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想当不错,烤箱内要是有热风循环就更好了!

网友B:
有图没资料只是在炫耀

网友C(2019-10-13):
不错的思路,可以借鉴!

网友D(2020-02-02):
用这个是不是还得搞个点锡机啊

网友E(2020-03-10):
很棒,希望仿照老外的做法,发上来DIY步骤和遇到的难点要点。另外钢网刷锡的环节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666,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G:
好东西,有实际意义

网友H(2020-06-06):
元件是怎么贴上去的呢

网友I(2020-11-03):
一次性能焊接多少块电路板?  可以分几层?  比如基于常用的大小 10cm*15cm  计算

网友J:
可以分享程序和线路图吗?

网友K(2021-01-02):
引用 网友J:
可以分享程序和线路图吗?

应该不会分享

网友L:
用锡桨焊的吧,搞成抽屉式的打好锡桨放好元件直接推进去避免手拿元件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