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读取串口数据

楼主(2019-08-31):
已经定向了printf和getchar scanf

    /* 获取字符指令 */
     ch= getchar();    //读取串口接收到的字符

敢问大佬,读取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应该如何写??

网友A:
USART1->DR这个是串口接收和发送数据的寄存器,要读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就直接把这个寄存器里面的值读取出来就可以了(这里读的是串口一的,所以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