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程序 为什么只能读到ch[0],,,ch[1]及后面的都是空的

楼主(2019-08-31):
敢问大佬们,为什么只能读到ch[0],,,ch[1]及后面的都是空的,,,串口的字符串不止1位

网友A:
只赋值给ch[0]当然只能读到ch[0]

网友B:
ch(0)改为ch(i),试试看,信息太少不好下结论

网友C:
ch[0]这里不对,你的目的是循环赋值,但是只给了数组第0位置进行了赋值,应该改成ch[i]

网友D:
for里面ch[0]什么鬼,不应该是ch[i]吗,这样肯定是只有ch[0]有数据,其他的都是空的啊。。。。。

网友E:
给的信息太少,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