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 可以使用OV7670模块吗 如果可以 怎么连接

楼主(2019-08-31):
ov7670摄像头模块 最近想学这个 不知道stm32c8t6 能不能带的动这个模块 如果不能 有没有其他系列可以推荐的 学生党太贵的买不起

网友A:
C8T6应该可以,IO外设都能对的上,内存也够用,不知道你说的带的动是什么意思,我用过RCT6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T6应该可以,IO外设都能对的上,内存也够用,不知道你说的带的动是什么意思,我用过RCT6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内存 会不会不够用 需要怎么连接 引脚怎么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内存 会不会不够用 需要怎么连接 引脚怎么配对

这个看你怎么用了,简单的出视频图像64k肯定够吧,具体连接方法看模块手册的引脚定义啊

网友B(2023-03-02):
楼主有没有成功?成功的话有没有代码 求

网友C(2024-03-12):
楼主有结果吗?我目前也在研究,关于ov7670的资料都好少

网友D(2024-04-21):
楼主有成果吗,设计要做这个好难啊

网友E:
楼主有结果吗

网友F:
很多年前测试过, STM32 72M 速度上可以带 7670 + TFT。
注意选用 带 FIFO 的 7670 , 里面多个 AL422 芯片。
这是10多年前的电路图,有安装成功的实物,所以确保正确可用。

网友G(2025-08-28):
不带FIFO的OV7670用C8T6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