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师傅7.8K数字电桥的DIY制作 0.3%精度

楼主(2019-08-31):
外观图

外观图

许师傅数字电桥的电路图

许师傅数字电桥的电路图

网友A:
有没有PCB程序共享一下。

楼主:
电解电容要用100Hz的测试

网友B:
电路图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功底了得,做的好精致,可以当商品出售了

网友D:
姑娘我表示,羡慕、嫉妒、恨!

网友E(2019-10-02):
是套件吗?

网友F:
这个做得真的很漂亮啊

网友G:
终于在网上看到高手了,不知道核心的技术能不能稍微露一点,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一下

楼主:
矿石收音机上面有详细的代码,还有设计解说,我就不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有对技术感兴趣的可以上去学习。

网友H:
有没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晶振,陶瓷滤波器,可控硅试过啊??

网友I:
厉害,不过称这个是电桥有点过了,只是简单的伏安法的东西罢了。齐纳二极管的精度外围反馈回路的搭建恒流源的实现电压的测量影响因素太多了,个人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顶一个。

网友J(2019-11-02):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网友K(2020-02-02):
果断收藏,干货,谢谢楼主

网友L:
这个电桥是很好,只是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要用220伏电,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没法象万用表那样随手拿来就用,我在X宝上找了一个4伏转正负9伏的小板子,改成用电池的,精度没有影响。使用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M(2020-07-09):
引用 楼主:
矿石收音机上面有详细的代码,还有设计解说,我就不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有对技术感兴趣的可以上去学习。

能麻烦楼主能给个链接嘛,,上去找了一圈都是在卖二手电桥的,,没找到资料,,,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能麻烦楼主能给个链接嘛,,上去找了一圈都是在卖二手电桥的,,没找到资料,,,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姑娘我表示,羡慕、嫉妒、恨!

恨!/?恨不相逢未嫁时吗?

网友P:
购入了一套,真的很不错,超准

网友Q(2021-09-14):
请问这个电路是那个版本的?固件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R(2022-06-09):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原理图上用的是LCD1602,但他的实物是LCD2004,不一样的,一定要搞清楚再下手DIY,不然到时候....

网友R:
这个许老师坏的很,发这个原理图上另一个版本的程序,故意让你DIY不了,有变相做广告的嫌疑,你要么不要说什么开源,要么直接全开源

网友S(2022-07-29):
非常不错,完成度很高。要是有100K就好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I:
厉害,不过称这个是电桥有点过了,只是简单的伏安法的东西罢了。齐纳二极管的精度外围反馈回路的搭建恒流源 ...

这是用旋转轴(还是固定轴?)法测量电压、电流在0度、90度激励时的读数,然后计算其实部和虚部,再计算其余参数的。
你可搜一点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看看。

网友T: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桥是很好,只是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要用220伏电,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没法象万用表那样随手拿来就用, ...

一个SDB628做一个输入3~12V输出+-5V的很容易啊,我就是这样做的。许老师的电桥多年前我买了一个,好用。

网友U(2022-10-23):
帖子里的程序下了一个。不能用呀。后面看到版主已经说了,这程序不是楼主电桥上用的程序。有那位老师有最后版的5.0的程序呀,给我一个吧,谢谢!

网友V(2022-11-25):
这是个牛逼人物!是个狠角色!!!

网友W:
不错,不错值得拥有,买个成品要1000多,这个DIY方便多了

网友X:
7.8KHz这个感觉比100KHz那个好用些。

网友Y(2023-07-30):
楼主我想问一下上臂短接那个100u电容是怎么回事?还有它旁边接地的电阻是多大呀

网友Y:
楼主我想问一下上臂短接那个100u电容是怎么回事?还有它旁边接地的电阻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