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双串口配置程序

楼主(2019-08-31):
stm32串口一和串口二初始化配置,实测可用

  1. #include "sys.h"
  2. #include "delay.h"
  3.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2(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_RX_BUF[t]);         //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
                        {
                                printf("\r\nALIENTEK 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delay_ms(10);
                }
        }
}

网友A(2020-01-26):
我试试看 能不能用

网友B(2020-03-12):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C(2021-04-20):
该程序在f103c8t6验证不可行,积分又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