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出现这种错误应该怎么改程序呢?在线等,很急

楼主(2019-08-31):
在线等大佬解答,很急!谢谢大佬们。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在 anjian_i() =1 的地方出问题了
是不是 anjian_i() ==1

网友B:
return 应该返回一个值,但你的返回一个赋值表达式

网友C:
程序缺失不完整

网友D:
return 表达错误,应该返回一个值。但你的返回一个赋值表达式是让一个函数anjian_i()=1,这明显是不对的。应是变量anjian_i=1;

网友E:
return 返回错了 看你这意思是想是几返回几 建议直接返回值

网友F:
返回值return 后面的“anjian_i()=”删掉就好了

网友G:
return关键字删了

网友H:
return程序就已经结束了啊